高手进来看看,3.3如何通过pnp输出两种不同的电压?

楼主(2013-08-20):
还是那块三星r458的板子,网卡更换后开机找不到本地连接,拆机查条件,发现没有两个供电:p1.2v_lan  p1.8v_p2.5v_lan
查图发现这两个电压都是从p3.3_aux通过相同的pnp三极管转换而来,相同的输入、相同的三极管,输出却有1.2和1.8两个值:

我的板子用的是88e8055,他的pin3 pin4引脚分别控制两个pnp三极管.  现在我的板子上量ctrl_12和ctrl_18_25都是高电平3.3v,因而两个pnp的c极均无输出

我的疑问:
1 ctrl_12和ctrl_18_25是如何控制三极管输出不同的c极电压的?难道三极管工作在模拟状态?
2 我新换的网卡,ctrl_12和ctrl_18_25都是3.3v,会是什么原因?网卡坏还是我焊接不好?
3 最主要的,我要p1.2v_lan  p1.8v_p2.5v_lan两个电压有输出,网卡好能工作,直接把两个三极管B接地好像不行吧,该怎么做呢?

补充:
1 网卡上3.3v供电正常,p1.2v_lan 和 p1.8v_p2.5v_lan没有到别处,ctrl_12和ctrl_18_25也只用在这里
2 lan3_vpdclk 和 lan3_vpddata去到一个24c的存储器,换新网卡需要考虑和他匹配么?

网友:
24C是网卡的数据资料,这里的1.2和1.8我个人感觉是网卡内部控制3.3V分压得出的1.2和1.8V。2.5V的电压是需要网卡型号是8040才是2.5V的电压。

网友:
现在的问题是这两个电压出不来,网卡不工作。
另外25m晶振没电压,不知道是哪个给他供电,我应该先查哪个部分

网友:
现在的问题是电压出不来

网友:
个人理解:
1.芯片输出不同的控制电压,让管子导通程度不一样得到不一样的输出电压或是管子带不同内阻输出电压不一致。其实这是经常用到的。
2.网卡坏或是没焊好,重焊网卡再查工作条件。
3.肯定不行
4.网卡基本工作正常不需要考虑24C,如果工作正常后不认网线,手动分配MAC无用时再更换24C,当然24C不能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