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个流水维修贴

楼主(2013-08-20):
1、M61PMV 全板无供电 更换内存供电这块的4个MOS管后OK
2、GA-8I915P DUO V2.1 C1不过 官网下载了FA的BIOS再用W39V040FBPZ芯片,在编程器里填充2万后刷上后OK
3、BIOSTAR-A880G+ V6.0 无VCORE 更换CPU座上面的103排阻后OK
4、M2N68 PLUS 2.01g 无HT_VLD 桥右边靠近RAID字样的822排阻坏,更换后OK
5、ECS-945gct-m2/1333 v1.0a 无桥和总线供电 桥供电仅为0.6V,更换总线供电管子后电压正常,此板只能上533总线的U,CD 336 2.8G可以点亮
6、onda-g43c+ 2.0 档E9 2 3代内存都档,更换25Q80 芯片刷2.02版本BIOS OK,此板不上内存会导致内存供电仅为0.8且不跑码
7、R780M-M3 V1.0A 或A780GM-M2 FF 更换215-0674028北桥后OK
8、M4N68T-M LE V2 1.00 无复位量得 HT_VLD不正常,更换SATA4附近的822排阻后正常
9、MS-7623-2.3 无VCORE_EN Q18G极仅为0.7V,上拉排阻RN34不良,更换后OK
10、C.N520C D3 V14 无VDDSPD 断线,飞线到内存槽236脚后OK,此板跑码比较慢,HT_VLD由Q24\Q73转出
11、GA-M720-ES3 自上电无复位量得声卡坏,拆掉后自动上电无复位,用8720F-FXS代换8720-JXS后OK
12、FOXCONN-I946FB V1.1 28报警 内存槽119、120电压正常但打对地值1200,正常值在340左右,在CPU供电的Q116上方断线,补线后OK
13、ecs-g31t-lm2 v1.0 98代码 有时跑98、有时跑D2不动,更换南桥OK
14、P5I945P 全板无供电 更换内存及总线的MOS管OK,这2供电由ISL6548控制产生
15、foxconn-g31mxp 待机时12V有3.3V CPU风扇旁边的Q35、Q36坏,这2个管子是共P极的双二极管,摘下2个管子,其中有一个管子的1、2脚已经有1580的阻值,更换后O,参考图纸可以G31MX,

找料号D40\D41
16、GA-8IG V1.2 内存不过 DDR 92脚电压跳变,在主板上测量南桥边的上RN113阻值变小,由4.7K变成了2.6K,更换排阻后OK
17、FOXCONN-HM55MXV 不过内存 量得236PIN VDDSPD无电压,仔细看到内存槽中间的R433颜色异常,跑线得出此电阻是个连接+3.3V的保险电阻,换电阻后跑16代码不动,用一根

KVR16N11/4的内存正常点亮,此内存是4G 1600的内存
18、AK780U V40 无复位 量得全板无时钟,加焊时钟芯片后正常亮机
19、P5QL SE 1.01g 触发掉电 触发几秒后掉电,拨掉小四PIN后量到总线供电偏高到1.8V,更换MOS管及AS324后OK

20、LIPINEI V1.0(ECS-TIGD-LI3 V1.0) 无3、5VSB,查看时序先有5VSB现有3VSB,量得5VSB的PWM芯片7脚电压仅为0.4,将U27、U28对调后有5VSB无3VSB,用RT9202代换U28后再补上DD4这个料后3VSB正常,触发正常亮机

插播一条广告:
因业务量大诚招各岗位精英..............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678000-1-1.html

我的招聘贴,如果有想来我这的跟我联系:QQ 29771918

都是搞维修。为啥差距这么大??呜呜

网友:
再详细点就好喽。但还是谢谢、

网友:
写的有点简单,不过也是不错的维修经验

网友:
楼主的板卡很强焊啊,没什么修板卡,不太明白

网友:
就是太简单了,要是详细点就万美。

网友:
啥都不说先记下,总会用到的,谢谢了

网友:
很强大要是有机会就好了,现在开店中

网友:
换桥能收入多少?德州联想客服这里,好多打雷坏的,换南桥的板子,要价300元都有换的。我们专业的搞维修接同行的活,钱还不如同行挣得多。

网友:
简直太厉害了

网友:
期待发更好的东西!每天都有新的变化

网友:
厉害呀  佩服 m4n68t-m 不复位 ht——vld不正常 更换sata4 旁边的822

网友:
楼主太强大了,修台式机太神了,谢谢分享,学习了,,我们天天修笔记本,还真没接触过台式机,,不过楼主你很很强大,佩服

网友:
速度与金钱,呵呵。

网友:
虽然比较笼统,不过可以作为维修参考

网友:
牛X啊楼主  有你这技术就好了

网友:
接同行本来就没人家赚的多

网友:
看着简单,实际真要维修起来真难

网友:
期待发更好的东西

网友:
贴是流水的,修的时候也这么流水吗?

网友:
看完能修好 百分之40的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