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730-T06B解决掉电的 BIOS和EC 独显

楼主(2013-08-20):
型号:东芝L730-T06B
版号:DABU4DMB8F0   I3处理器和HM55新品组及英伟达独显

此机器最开始是USB不能用。结果我查线路没断线以及供电都正常。所以我换了南桥。结果USB好了。但是开机一会就掉电。。我当时那个郁闷。。查各组供电都在正常范围内。于是我开始怀疑BIOS问题。。先在论坛下了个BIOS结果无效。。于是我跑到官网去下了个BIOS结果发现是EC和BIOS一体的。。

看了下论坛有分离的方法。于是乎我抱着试一试的态度。把官网的BIOS给分离了。

最后我鼓起了100分的勇气我刷了进去。。然后把BIOS芯片焊到了主板上(感觉这么写挺多与的。不过当时心里的确挺感慨的,第一次分离BIOS,而且就算分离对了也不知道是否能解决问题)

过了几分钟。冷却了。 通电开机,很惊讶结果是乐观的。一切OK。 烤机20分钟了。还没有掉电。
很庆幸修了这么久的笔记本。第一次分离BIOS还算是成功的。结果也是相当欢喜的。好了。不多说。下面是BIOS和EC

网友:
bios和掉电,我怎么也没想到一起。运气真好

网友:
生意好多好呀,羡慕

网友A:
不单单是东芝.很多牌子能开机,然后一会掉电的,在查各组电压正常.而且温度不高的情况下.都是可以考虑BIOS的.朋友这个可不是运气,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单单是东芝.很多牌子能开机,然后一会掉电的,在查各组电压正常.而且温度不高的情况下.都是可以考虑BIOS的 ...

受教了,以后碰到这种情况,也刷刷BIOS

网友B:
现在我手上就有一台这样的机器,触发跑400毫a就掉电,现在不知道怎么下手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我手上就有一台这样的机器,触发跑400毫a就掉电,现在不知道怎么下手

跑400肯定有电压没起来啊。。你测一下瞬间各组电压正常与否啊

网友B:
3,5都好正常 触发也不掉电 。触发有个1点5V回掉

网友:
引用 网友B:
3,5都好正常 触发也不掉电 。触发有个1点5V回掉

如果是触发瞬间又1.5v的话。然后掉了。可能HM65有问题!!

网友C:
我也有款这样的机子。用一会死机。内存 硬盘都排除。不知道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有款这样的机子。用一会死机。内存 硬盘都排除。不知道什么问题。

死机就不是BIOS问题了哦。看看HM65烫不烫。或者USB电路。网卡电路有没有问题。

网友(2022-11-23):
下载个试试 ,希望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