纠结的STORZ冷光源维修,升压电路,大家帮忙分析下。

楼主(2013-08-20):
各位师兄们,大家帮忙分析下。现在故乡现象是无升压输出。在板子的右下角2个MOS工作不正常。
右边这个MOSD级直接380电容正极着一对MOS是起一个降压左右的对吗?我在其他号机器上面测试这个降压后输出
160V的电压给上面的变压器最左右边脚。这个变压器提供2个电压,一个是最上左边1-3脚输出一个160电压,下面一排2-4脚输出一个48V大电流的电压。现在这个问题就是着连个MOS 工作不正常,改查那些地方呢?边上的G级的原件都检查过。是在不晓得修那个地方咯?旁边那个IC也换过。

网友:
干什么用的?么见过,么搞过!原理基本一样,慢慢搞吧。

不懂不要乱发言

网友:
楼主下功夫把电路图画出来分析吧。

网友:
右下角不是二极管吗?
你这是好像是一个正激开关电源,电源有一部分工作正常吗?

网友:
这个问题解决咯,是反馈电路上面的电阻早咯,R49开路咯,现在又有问题咯,,点不亮灯泡。。

网友:
是不是EV冷光线用的电源,高频高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