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烧了两块屏

楼主(2013-08-20):
上午接到一台明基19寸液晶显示器 G900WAD,故障不加电,拆机发现无供电,测量无短路,PWM供电芯片1203P60,手上无此芯片,直接用1200AP40替换,测量12V电压出来了,接上驱动板测试,发现白屏,测量屏保险烧了,换保险之前打了下屏保险对地470+,直接更换,还是白屏,在一测量,屏上一八角IC烧了,给客户报价,价格偏高,客户不修就仍一边了。

下午接到一台G900WA,故障开关灯常亮,拆机发现这台显示器之前改过高压,高压板出问题,把开启拉低,导致不显示,换了高压板,可以显示了,就是有点花屏,考虑到是驱动板引起的,就用之前的G900WAD一套电源驱动板测试该显示器,结果屏也烧了,那叫一个郁闷。
最后发现G900WAD的电源板12V正常,5V有8-10V,这教训可真够惨的。

这个症状还是第一次遇到,明天一定要好好查查是那里出问题了。

补充内容 (2013-8-21 22:58):
电源板已修复,光耦坏了.

网友:
期待楼主的原因啊。这个很少见到哦。

网友:
5V升到8V肯定是烧了后面的IC了,看样长城显示器不照!

网友:
我有一次就换通用电源板 (电压搞反了)  把屏上的三极管给搞烧了!   自己找了好久没有找到,直接给客户报高的价格,自己在贴一点,  换屏!  最后客户没有换!  低级错误!  下次一定的小心,先测电压对不!  在上屏!  只要屏不坏,  一切都是小事!

网友:
这问题少见!我搞这么久  还没烧过屏

网友(2014-06-28):
楼主把送到手的钱又给扔了 ..

网友:
奇耙,这种事也会发生,客户倒霉。

网友:
真是祸不单行啊。楼主试机时还是要小心为妙。

网友:
基准电压是5V啊,不是12V。

有些电源板要接驱动板才正常。但5V一定是稳的。

网友:
下次一定的小心,

网友:
屏供电是5v 所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