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2JP 怎么刷原版 4M的 BIOS ???

楼主(2013-08-20):
华硕K42JP的电脑主板换过显卡芯片后,cpu表面温度恒定在98度,风扇一直猛转。
在网上查到要刷4m原版BIOS,可是本人不知道要怎么刷进去这种4m的,只能刷入官网下载的那种2m的版本,可是刷了2m的版本没效果啊。
在此求大家指点迷津。
bios在这个链接下载的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859&ordertype=1

网友:
用风枪(当然也可以是堆锡法 ,注意不要弄坏了哦 尽量上风枪)把主板上的Winbond25Q32芯片拆下来,在买一个简单的编程器比如ch341a支持此芯片,然后在另外一台好的电脑上面用编程器刷即可

网友:
而且刷入的BIOS得看内存槽上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