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中】联想E40外接花屏,内接无显示

楼主(2013-08-21):
一台联想I3集成显卡E40本本,原来的故障是触发外接内接都没有显示,诊断卡能跳到60,按理说60就可以亮机了,初步判断显卡故障。显卡型号为:216-0728018 ,于是上BGA焊台加焊了一下显卡,哟,外接亮了,但是花屏 ,内接还是无显示,主板屏接口的28,34,35供电都是正常的 ,诊断卡也是跳到60,小弟是新手,再次寻求大神的帮助,像这种情况是显卡问题吧。已经加焊过了,重做能解决吗?还是需要更换?

网友(点评):
直接换卡。

网友:
这个ATI的不就是显卡吗  这种下面有点的黑胶 必须重置

网友A:
I系列的北桥都在CPU里 独显还被你说成北桥

网友:
还是桥的问题  你没有焊好或者是桥坏

网友B:
显卡没有加焊好  从新加焊

网友C:
好像ATI显卡易高温,出现虚焊,你从来做一下也许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I系列的北桥都在CPU里 独显还被你说成北桥

所以我说小弟我是新手嘛。。又学到了知识,感谢你,整好我一定告诉大家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显卡没有加焊好  从新加焊

恩恩。等下重做试试,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像ATI显卡易高温,出现虚焊,你从来做一下也许就好了。。。。。。

好的。等下重做试试,好了就告诉大家

网友:
更换显卡哟!!

网友:
如果显卡没问题的话 看看显存吧 要不看看内存?

网友D:
这里主要 检查 北桥工作条件吧

网友:
              明显 是显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里主要 检查 北桥工作条件吧

I系列机子北桥已经集成在CPU里了,图上的是ATI显卡

网友:
我有台戴尔的也是ATI显卡和你的现象是一样,已经订住芯片。换新的才能用得久。

网友:
显卡没搞好。  建议换掉了。

网友:
把显卡换掉90%都能好

网友:
再加焊一下。控制好温度 。如果还不行最好换掉显卡 小心掉点哦

网友:
这个显卡换了吧    ATI容易坏

网友:
216-0728018的通病,,E40的通病。。就是黑胶太烦人,一个垃圾国产本,非要弄个什么黑胶,冒充富士通的成熟技术呢,有本事,你别返修啊。。

同意楼主: 5.0 反对楼主: 0.0
同意楼主: 5 反对楼主: 0
我拆的很顺利哦,我重做了也不行。。要换显卡了

网友:
今天我重做了,还是一样的故障。。看来只能换卡了。。

网友:
显卡虚焊,加焊一下显卡

网友:
最好是换个显卡,不换取下来重植,再加焊已经没多大意义了

网友:
这种还是换掉显卡吧,A卡不像N卡

网友:
看看显存  有没有爆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