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无输出无待机无紫5的电源 求助!

楼主(2013-08-21):
三无电源 。。。。。。。  辅助开关周围电路都量了。可疑的加速电容都换了。。。最后连T3变压器也换了。。。。

但是还是没有紫5啊 我按照论坛老师说的先搞紫5。。。。每想到这么艰难呢。。。

大电容300多V    开关管Q1没有电压     开关管Q2集电几有 300多电压     辅助长管 只有D极有300多电压。。

T3变压器 1,2 脚有电压   3,4 无电压

7500身边的C945 两个都量了 好的!

电压数值对不对   大概是哪里的问题 啊   给个思路把    可怜我刚想学学修电源就遇到这么难高的   太打击我了

老师们给我想想办法 我一定要搞好他。。。。。

网友:
审核到现在吗?

网友:
情况狠急,麻烦快点进行审核吧!

网友:
先解决辅助电源工作是否正常再说吧。场管、启动电路等。

网友:
修出5V待机电压

网友A:
这个问题你先确定7500那有电压输入吗?在确定7500有输出电压吗?如果没有往上测试辅助变压器,另外你这个电源是什么方案的?EM311+7500+339? 还是7500+399的?还是什么?我这个修过几个3无的,有的是311这个出问题,还有的是辅助变压器开路,还有是311附近的稳压二极管短路,你先要确定是辅助前面问题还是辅助后面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你先确定7500那有电压输入吗?在确定7500有输出电压吗?如果没有往上测试辅助变压器,另外你这个电 ...

是7500+339的,7500测量根本没电的

网友:
那你在往上测试辅助变压器有没有开路啊,在测控制辅助变压器控制部分啊,这样的电源超好修的,问题很容易找到

网友B:
谢谢你啊 ,,, 现在的情况是 从第三变压器为分割线 初级有电 次级没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你啊 ,,, 现在的情况是 从第三变压器为分割线 初级有电 次级没电

次级的整流电路存在问题。

网友C:
我觉得先测一下初级,就那么几个元件,全部测一下一会儿的事情,再看紫线有没有电压,如果还没有,就跑一下紫线的线路,修出紫5V后再没一下绿线有没有电压,如果没有再测7500的12脚有没有电压,有电压再测13脚,如果13脚没电压,直接换7500,最近修多了电源,感觉挺简单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先测一下初级,就那么几个元件,全部测一下一会儿的事情,再看紫线有没有电压,如果还没有,就跑一下 ...

初级感觉问题不大了,我想问下,低压区的故障会不会导致辅助变压器次级无电压?比如7500内部短路

网友A:
辅助变压器只要通电就要工作,如果前面有电后面没有电,直接用交流档测下那3个脚有没有电,如果有在测7500供电脚,如果有在测13 14 15脚有电没有,如果有问题就范围就小了,以上如果都没有测变压器那的电阻,如果无穷大变压器坏了,如果几欧是好的,前面的控制电路出问题了,前面的是4脚的2组的,要2组都要有电压,如果这2组都有电,检查变压器磁芯有没有破裂

网友:
引用 网友A:
辅助变压器只要通电就要工作,如果前面有电后面没有电,直接用交流档测下那3个脚有没有电,如果有在测7500供 ...

感谢您耐心的解答,辅助变压器已经换过了,初级那边的几个电阻都测量过没有坏的,您说的初级的两组脚只有一组有电,连接光藕的那组没电,还有,原辅助管2n60短路,我用2n6a的带换的,难道是这个原因?我用黑笔接大电容负级,红笔测辅助管,只有集电极有电压。

网友:
你这个是不是前面有个管理芯片?如果有测附近的稳压管,如果没有,换光耦试试,另外辅助管的问题,只有集电极有电压,那么控制级有问题,我记得那里一般都是光耦接二极管的,如果没有控制芯片重点检测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