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马上烧上管

楼主(2013-08-21):
          今天给客户换了个显卡,坏的显卡没有拿走,看着是一块好显卡,估计当时也在1000多买的,显卡现象为开机风扇轻微动以下,马上电源就保护了,测了以下电感对地阻值基本都正常,此显卡供电是三相的,测第一相供电的上场效应管短路了一个,其他上下管都正常,马上换了一个上去,开机又短路了,这次把第二相的上管烧了,电源管理芯片型号是ISL6592 ,ISL6592的输出端阻值为1脚230,2脚260  3脚460 。  ISL6592正常应该阻值是一样的吧,上PDF图帮忙看看是哪的问题。

网友:
测上管对地  拆掉所有上管~  一定有短路的 ( ̄ˇ ̄)

换了还不行 就拆遍所有下管

网友:
反复烧上管  直接换供电芯片  毫无疑问的事情~

网友:
要是还不行  就要细细查取样反馈啥的了  [实际中我就不想查了...烦躁呢

Rngon -8 多次回帖,内容没回复全,可重新编辑

网友:
这种问题没必要去分析,直接通杀。

维修扳手

网友:
直接秒杀管理芯片

网友:
显卡电源就这几个东西还讨论啥呀,管子不果就芯片呗。

网友:
测量管子的G级是否阻值一样?如果有某个偏大,或者偏低的话都不正常。正常的话只能换电源IC了

网友:
像这个问题基本换电源管理芯片会好的

网友:
换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
我觉得有时候换了也一样的烧,我这个烧了三个上管了,芯片换了两个了,电压还是没出来,一量上管又烧了,不晓得啥子原因,芯片各个脚正常,对照板上另一个同样芯片,只有第6脚不同,那个正常的没有电压,这个不正常的6脚有3.3V电压

网友:
呵呵 下管S D击穿  上面的全身菜鸟,ISL的IC不容易坏,即便是坏也是输出波形异常导致上管烧毁,但是绝对不是上电就挂或者是无电压。

网友:
反复烧MOS管,可以跑跑G级 G级需要的是一个电平  电压过去是不行的

网友:
换一个不行就把所有的管都换掉,有可能是型号不一样引起的

网友:
下管有没有坏的

网友:
我的经验是三个上管都得换!型号要一致

网友:
先查查下管!不行就换供电管理芯片吧!换芯片试!

网友:
打上管对地值,可以查查反馈脚是否正常,还有相位脚是否正常,

网友:
打下阻值,看上下管的控制级有木有悬空,

网友:
上次我的那个主板就是这样。换主控芯片还不行,烧了我三次啊,,最后才发现后面有断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