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XM-WL19AH 电源板12v短路求指点

楼主(2013-08-21):
   昨天接一联想LXM-WL19AH 显示器,客户说是雷击, 显示器不通电。根据以前的修雷击显示器的经验,拆机把电源管理芯片跟场效应管换了,通电用万用表量5v,12v正常,很高兴的把屏线连接好,显示正常。可用了5分钟左右又不通电了,以为是管理芯片有问题,又跟换了一个还是不通电,经研究发现12v输出短路,最后找到一个符合二极管短路,以为找到问题了,从其它电源板拆了一个换上,通电测试还是没有电,12v 又短路了,换上去的元件也被击穿了。本人刚刚学习,请高手指点一下,下一步的思路,应该往那边考虑。

感谢各位指点,已经找到原因了,看过论坛多个帖子提到耐压问题,找到一块同样的板子拆下,看了一下型号为 SB10150FCT 电流10A耐压150V   我更换的 两个分别为80v 跟 60v    多走弯路了,还要加强学习

网友:
把12V整流二极管拆下来,测12V对地电阻,看看有没有短路

网友:
查查高压部分有问题

网友:
小白白前来围观学习

网友A:
断开高压部分,看看是否继续短路,如果短路就把与12v有关的电容二极管等元器件拆下来

网友:
会不会是高压部分引起的?先找到供给高压的电路,上面会有一个电感,拆下它,看12V是否出来。

网友:
滤波那块有没有问题,空载时是否正常。先确定是哪块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断开高压部分,看看是否继续短路,如果短路就把与12v有关的电容二极管等元器件拆下来

谢谢 ,找到原因了,跟换元件耐压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指的是耐压电容 损坏吗

快恢复二极管 耐压不行

网友C:
我也想知道具体是哪个耐压不行  图上也没标示,  如果是我遇到这个问题直接换电源板了,哎,只是薄弱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想知道具体是哪个耐压不行  图上也没标示,  如果是我遇到这个问题直接换电源板了,哎,只是薄弱啊!

还要加强学习

网友:
楼主是维修,我只是换修,差距呀

网友:
病根就是你更换的电源管理芯片耐压值低的原因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