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有时开机显示,有时开机电流跑到0.6无显示

楼主(2013-08-21):
今天接到一台IBM,来的时候说开不了机,我给他测试了一下,有时电流跑到0.6无显示,有时电流跑到1点几有显示怎么回事

网友:
。。IBM什么机器型号 你都不说 我们怎么帮你分析。。。

网友A:
电流跑到0.6一般CPU供电已经开启,但如果是独显的电流到1点几到正常,查显卡供电,再查其它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流跑到0.6一般CPU供电已经开启,但如果是独显的电流到1点几到正常,查显卡供电,再查其它供电

所有供电都有,而且有时候是能显示的

网友B:
你连型号都没搞清楚,在屏轴的右下角都会有表示的

网友:
,查显卡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连型号都没搞清楚,在屏轴的右下角都会有表示的

屏轴右下角什么都没有,在D壳上写的就是IBM 2373

网友:
不上内存时电流跑多少,这板子是集显还是独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