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电后不接地线难道会没有紫5吗?

楼主(2013-08-21):
紫5是不是不接外壳的地线不启动呢,接不接地线会不会影响到测量的结果?
地线要接的话还是接在原来位置吗?

网友A:
接上电源,就有5V SB的,你应该去多多的学习基础知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接上电源,就有5V SB的,你应该去多多的学习基础知识。

嗯基础狠重要啊!谢谢解答(^_^)

网友:
5VSB不管你开机不开机接地不接地,正常电源就会有,只是高低的问题,另外建议你去看刘坚强,200大洋你能学到很多,我基本就看他了,讲的真心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