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河田ATX-S388开关电源风扇转动2秒保护维修笔记

楼主(2013-08-21):
手机故障 描述:按开关键CPU风扇转动2秒停止,排队主板短路的情况,拔下ATX接头,测PS_ON 4.69V,正常。测5VSB为5.01V,正常。用镊子短接PS_ON与地线,风扇转到2秒即停。看来是ATX电源短路保护。

维修思路:这种情况一般为低压整流管软击穿导致或输出端元件性能不良。

开盖,清灰,目测没有发现有明显伤痕的元件。

二极管档测各输入端对地阻值,如下:

+3.3V 29           +5V 46     -5V 203

+12V 192      -12V 495           5VSB 83         PG 1

觉得+3.3V +5V 对地阻值偏低。      继续查低压整流管是否软击穿,型号分别为:s20c45c  F20C45S   s20c45c

,s20c45c在线检测数值为15左右,不确定是否损坏。拆下来测量,分别数值为141  253  142   正常。

整流管没有软击穿,又没有明显的伤痕,思路:会不会是滤波大电容滤波不良引起的?仔细查看了大电容外观没有发现问题,万用表充放电正常,放弃大电容不良引起的保护的想法。

接下来,查哪里?上网翻了下,这种情况多数要检查后级输出。

继续追查,先拆下反馈路上的光耦。没测量就直接换了另一个,上电测试,情况还是一样。

想了几分钟:因为上面对测+3.3V +5V对地电阻偏低,是不是输出端电容或电感出了问题呢?

对电路板仔细看了几遍,发现+3.3V +5V输出滤波电容外观有异样(因为上面盖浇了白色的固定胶 )但绝对没有鼓包,对电容充放电测试是正常的。

没办法了,先拆下来,再进行充放电测试 正常。那么是哪里出了问题呢?不管了,先换上两个电容,标识为10V 3300UF。换好后,通电测试:PS_ON为4.72V  5VSB为4.81V。为了方便测量,将万用表黑笔接到ATA4PIN接口的黑线上,红表笔接到4PIN的黄色线上。上电,用镊子短接PS_ON和黑线。风扇转动正常,万用表测到11.87V,

持续。!

再测+3.3V,+5V,-12V,-5V,全部正常。

总结:输出端电容不正滤波导致输出短路保护

至此,电源修复完成。 欢迎有更好维修思路的大大拍砖。

网友:
思路清晰 ,学到知识。

网友:
思路清晰 ,学到知识

网友:
我今天修到2台全汉的电源和你的毛病一模一样,也是低压部分CLC的滤波电容有轻微鼓包,还有个就是被白色胶挡住了,拆掉看了就换了,换了就好了

网友:
负载能力差,电压偏低基本上都是滤波电空不良引起的。

网友:
电容测的没事还换,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