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E2010HT怪故障

楼主(2013-08-21):
一台DELL E2010HT显示器,加电加VGA信号指示灯闪,黑屏,按开机键没反应。拆机检查电源电压驱动板各组电压都正常,驱动板开机信号3.3有输出,但是黑屏,想着先检查高压部分,没发现问题,因为加电灯管闪都不闪,所以灯管基本可以确定是好的,即使灯管有坏的开机也应闪下黑屏保护,高压部分没几个元件,果断代换高压驱动IC P607(用P605代换),加电指示灯也不闪了,屏显示无信号LOGO,接VGA信号,画面出现,按开惯技键正常开关机,怪了,P607坏掉为什么会导致驱动板工作状态不正常呢!为了验证这个问题,把换下的P607换回去,结果问题和开始一样,黑屏灯闪。和好的P605对比测了下,没短路,所以也不存在说高压比粉大电流,带不起驱动板的说法。虽然此机已修复,但是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百思不得其解。我个人怀疑是这个IC坏掉产生的高频振荡信号干扰了驱动板的正常工作,不知道对不对,欢迎大家探讨!

网友:
是不是电压板5V也共给这个芯片了

网友:
一台DELL E2010HT显示器,加电加VGA信号指示灯闪,黑屏,按开机键没反应。拆机检查电源电压驱动板各组电压都正常,驱动板开机信号3.3有输出,但是黑屏,想着先检查高压部分,没发现问题,因为加电灯管闪都不闪,所以灯管基本可以确定是好的,即使灯管有坏的开机也应闪下黑屏保护,高压部分没几个元件,果断代换高压驱动IC P607(用P605代换),加电指示灯也不闪了,屏显示无信号LOGO,接VGA信号,画面出现,按开关机键正常开关机,怪了,P607坏掉为什么会导致驱动板工作状态不正常呢!为了验证这个问题,把换下的P607换回去,结果问题和开始一样,黑屏灯闪。和好的P605对比测了下,没短路,所以也不存在说高压部分大电流,带不起驱动板的说法。虽然此机已修复,但是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百思不得其解。我个人怀疑是这个IC坏掉产生的高频振荡信号干扰了驱动板的正常工作,不知道对不对,欢迎大家探讨!上面发的有错别字,重新发了一次,声明绝对不是灌水和赚积分。

网友:
显卡有木有问题啊

网友:
楼上两位说的都没问题

网友:
E2010不好修啊,,,,我碰到一台,电源故障,修好电源发现开关机不正常,按键反应慢,但能用,似乎可以收钱了。不过一时好奇就用编程器读了一下,杯具了,死了。。。白修了。所以碰到这机千万别碰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