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机自动断电,需拔掉电源才能开机

楼主(2013-08-21):
最近碰到一台电脑,主机每隔半个小时到3个小时之间就会自动断电,是突然断电那种,不是重启,也不是死机。然后再开机就需要拔掉电源,再插上才能开机。不然的话按电源按钮没反应。现在已经排除电源,插板,内存,系统的原因。这个故障是发生在被雷击后的。网卡芯片也卸了,网孔也卸了,还是不行!有没有可能是CPU,硬盘或者显卡问题

网友:
先确认是否为主板的问题吧

网友:
肯定是主板的问题,但是俺不知道怎么修.

网友:
刷BIOS  换EC看看吧,

网友:
内存旁边温度芯片有问题查查吧

网友:
这个不懂  打雷击到就比较麻烦了

网友:
还是主板上面那个地方问题

网友:
是主板的问题了,如果是雷击的话,不是太好修,修好的可能性不是很高;建议直接换板子吧

网友:
开不了机器,可以测试下主板上的供电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