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修到的显示器典型故障

楼主(2013-08-21):
最近修到的显示器大部分都是雷击损坏的,这里说下维修的一点经验。                                                       1。对于电源管理IC是1530A的,检查开关管和整流桥没问题的直接换掉1530A就好。                                   2。对于7575PS的检查整流桥和保险没问题的,接着用万用表二极管挡测电源初级二次电源反馈整流二极管,如果短路蜂鸣器响的直接换掉7575PS,这种情况开关管都损坏了,是G S极短路,如果D S短路的会烧电流检测的那个0.47的电阻的,最近修过的13个7575PS的只有一例是只坏了开关管。有4个是连整流桥也击穿的。
3。个人发现今年修到的1916WA的显示器,好多个高压,驱动板。连屏也一起烧掉的,这个显示器本人曾经发过维修高压部分的详细帖子,但是今年尤其是最近接到的几台发现这个型号的显示器高压 驱动屏一起坏的比以往多,这个机器个人认为是电源板设计的5V电容10V 2200UF的耐压低,这个电容爆浆,造成电源失控,电压整体都升高烧坏了高压 驱动和屏。修到这个型号的最好直接换掉5V的那2个电容。
4。使用乐华板RTD2120+2125或者RTD2120+2145的驱动板上的1.8V那2个PNP的三极管坏的多。

网友:
今天遇到一个也是雷击,ACER G225HQV ,状态不通电。STR 6262A的芯片,有供电,芯片只有一个脚有12V,变压器次级无输出,反馈当然也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