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B5100 可以用sb560替换吗??

楼主(2013-08-21):
肖吉特二极管SB5100   可以用sb560替换吗??

网友:
自己沙发自己先坐,呵呵!
进正题    客户一台美格LED 显示器  1920  不通电,拆机测试电源板短路 ,不出12v  5.v自己是新手,当拆掉SB5100后发现短路消失  ,手头没有这样的二极管   在坏的电源板上发现有个SB560   上了上去后  12V  5V都有了,只是略高 12V  现在有13.4V   5v  现在有5.5v所以想问一下这样行不行??

网友:
没有 问题    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