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pu上没复位怎么确定北桥坏了!

楼主(2013-08-21):
台式机 清华同方,真爱S8160!主板型号710GXM-M V:1.0   紫色集成板。手机不给力照不清楚,就直接叙述了。希望有人给出出主意。
北桥:SiS 71GX   南桥:SiS9L     I/O:IT871F-S
上真cpu跑码D0,诊断卡复位正常。 用假负载测量,cpu无复位! PG 供电都正常! 已经把网卡,com口芯片去除! I/O 也经换过。 找了一个精英754的主板图纸做参考。   主板上的ATPA02G时序控制芯片工作正常。 北桥已经收到南桥的PCIREST#和PG。就是不发出cpu复位!  因为没有图纸,盲跑做参考!跑出的各个信号!
  求指导! 现在北桥就是不输出cpu复位,是不是可以确定北桥坏了,是什么原因引起!

北桥已经加焊,完全融化!还是D0。

网友:
干北桥,,

网友(点评):
北桥已经加焊,完全融化!还是D0。

网友:
北桥加焊一下看看

网友:
看一下CPU座有么有电压或者换个CPU试一下

网友(点评):
电压正常,就是无复位,换cpu这中常识问题已经做了。

网友:
只有确定南桥是否发出复位到北桥?如果发出那就是桥坏了,看诊断卡复位灯情况,测PCI复位

反正复位灯闪了。电压拉低了一下!
pci有复位,触碰复位针,诊断卡有闪动!

网友A:
因为CPU得复位信号一般来自北桥。

网友B:
首先不出CPURST# 最好上真U去测量 CPURST  然后如果没有CPURST也就是他异常  测量出来的是0V还是0.4V或者别的  看是否拉低为0V还是没有完全拉低  这样即能判断是北桥得知条件不足还是北桥损坏   北桥缺少时钟也会引起不出的CPURST的还有DMI模块工作异常或者缺少条件也会不出CPURST 所以先确定CPURST上真U的情况下是完全拉低还是没有完全拉低 来判断是缺少条件还是损坏 再就是PWORGOOD是否正常到达北桥的测试点

网友(点评):
已经找到测试点,上真cpu一样没复位! 没有完全拉低,0.08V。pworgood 也已经正常到达南桥和北桥! 你跟某些人一样,说些废话,一到关键地方就不说重点了! 拉低到底是坏了还是没坏呀!光说些官话!

网友:
请问,上真U跑D0,是直接显示D0,还是跑了代码停在D0,这个很关键,要是跑到D0,就不要纠结CPU复位了,CPU没复位是不会跑码的,还有假负载测量不到复位,是因为北桥发出的复位到CPU过了耦合电容,你要用示波器才能测出,万用表不行。

网友(点评):
上来就是D0。也就是不跑码! 我找到了,cpu复位的测试点! 上真cpu也不复位! 测试点上有一个1.8电过了一个电阻接到复位上! 应该是北桥拉低这个电压了!现在就是不明白为啥北桥拉低了,这个电!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因为CPU得复位信号一般来自北桥。

来自北桥咋了!  坏了还是咋的! 为啥坏的! 有什么条件可以证明北桥损坏!

网友B:
引用 网友B:
首先不出CPURST# 最好上真U去测量 CPURST  然后如果没有CPURST也就是他异常  测量出来的是0V还是0.4V或者别 ...

好心帮你吧 还说是官话    还有复位是完全垃圾00V还是0.4或者0.4以上都会意味些什么   北桥发给CPU复位如果即使为0V说明是北桥拉低了
  而不是北桥缺少某个条件     意思是告诉你一个经验 CPU 拉低或者是没有拉低幅度不够都是一种判断是否北桥坏还是北桥缺少某些条件     还有在告诉你一个北桥不发CPU复位 也会和DMI模块有关系

网友(点评):
我可能认识你,你说的话太太像石家庄人了。总是弯弯绕! 总得留一手。DMI模块式损坏还是条件不够呀! 指导指导,你就给指导彻底点! 治病还给留点后遗症,总念想着你,太像我认识的那几个人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B:
首先不出CPURST# 最好上真U去测量 CPURST  然后如果没有CPURST也就是他异常  测量出来的是0V还是0.4V或者别 ...

我是不会告诉你是北桥坏了  还是哪坏了  如果啥都不测就说坏了 那是不可能的 ,我的原因是让你掌握维修思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因为CPU得复位信号一般来自北桥。

北桥的地址线,数据线与AGP和内存相连,所以你只要检查内存或AGP插槽的地址和数据线对地打阻,应该在300--800之间,每个对地阻值应该相同,误差不超过5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C:
来自北桥咋了!  坏了还是咋的! 为啥坏的! 有什么条件可以证明北桥损坏!

北桥的地址线,数据线与AGP和内存相连,所以你只要检查内存或AGP插槽的地址和数据线对地打阻,应该在300--800之间,每个对地阻值应该相同,误差不超过5左右。如果证明没有问题,则可以基本排除北桥的问题(这里只是基本,不是绝对哦。)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6&page=1#pid8052842

网友A:
万一不行,开机后,认为飞根复位信号,看看可否跑马?一般来说,CPU复位是在系统全部准备好后,跑马前的最后一个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是不会告诉你是北桥坏了  还是哪坏了  如果啥都不测就说坏了 那是不可能的 ,我的原因是让你掌握维修思 ...

我把能测的电。和所能盲跑的信号都找了找。 数据都有!  要是有图纸,有啥资料,就不费这劲了。 还思路!光说些冠冕堂皇的话,你可给说说你那正统的思路呀!  现在的还就差这步,就快到机子的软启动过程了。深的软启这部分你愿意留一手不给说就算了。给指导指导硬启动这块! 如何证明北桥坏! 还有关键信号啥的!给说两句重点,有结果的!别给起个头,有个打问号! 弄只鸟腿,让我猜是啥鸟!  我就是一直菜鸟,没那么多见识,好就是好,坏就是坏!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北桥的地址线,数据线与AGP和内存相连,所以你只要检查内存或AGP插槽的地址和数据线对地打阻,应该在300- ...

PCI-E的 显卡接口,我测量了,过了耦合电容的所有线,对地阻值一样!没有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万一不行,开机后,认为飞根复位信号,看看可否跑马?一般来说,CPU复位是在系统全部准备好后,跑马前的最后 ...

飞了根线就把那个电拉低了。 断开加电。坚持两秒就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C:
PCI-E的 显卡接口,我测量了,过了耦合电容的所有线,对地阻值一样!没有问题!

人为给个CPU复位,看看可否跑马?

网友A:
也就是说,CPU的复位不从北桥得到,从其他地方得到。

网友(点评):
cpu复位线一段连了cpu,一端连了北桥。 中间有一个上拉电阻,电阻一端为1.58V! 过了电阻就没电了。把去往北桥的断开,电就上来了。 连上北桥就被拉低。

网友A:
北桥是否工作也是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也就是说,CPU的复位不从北桥得到,从其他地方得到。

你不是断了北桥吗,在被断开的连CPU复位的线上瞬间接地,然后断开。

网友:
引用 网友C:
飞了根线就把那个电拉低了。 断开加电。坚持两秒就掉电!

你是说:人为给个复位信号后,主板就断电?

网友:
好好想想CPU一复位,为什么就触发关机?(如果是上假负载,一定不会关机,说明是CPU出发的关机,可以这样认为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北桥是否工作也是个问题?

供电, 南桥发的复位,和pg都有了。  把北桥发出的线断开,只让上拉给cpu复位,开机过几秒中就掉电。  找个1.5在不断线的情况下加到复位线上就被拉低了。

网友A:
想想办法,CPU的复位还可以从哪里得到?

网友C:
引用 网友D:
量下这个电阻 阻值有没变化 连上北桥被拉低的话可能桥本身短路了吧

但是单独测量北桥发出的那根复位线,对地阻值300欧,挺好的呀 !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但是单独测量北桥发出的那根复位线,对地阻值300欧,挺好的呀 !

应该还是北桥的问题,连北桥的这个复位线怎么老是低电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想想办法,CPU的复位还可以从哪里得到?

得到了也没用呀   北桥这边有地方不正常,强给了cpu复位,恐怕也一样。过一会准掉电!

网友:
应该还是北桥的问题,连北桥的这个复位线怎么老是低电位.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p;page=2#pid8055013

网友:
还是换个同型号的北桥试试?

网友A:
老兄,换了北桥没?

网友(点评):
换是比较简单! 做维修吗! 必须能把故障点定好了, 确定了南桥和北桥后或者是其它原因才能换,上来就换,既耽误时间,而且成本高,造成客户不修! 这板子只是做个维修经验,以后遇到,就直接找故障点进行换了。

网友E:
有时候代换法也是个不错的方法啊。。。

网友:
看一下电压和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C:
飞了根线就把那个电拉低了。 断开加电。坚持两秒就掉电!

还是换北桥最快能确定好坏,判断北桥坏可以从他的工作条件满不满足来看,满足了就说明“北桥一定是坏的”基本条件必须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还是北桥 的问题呀 你看下 北桥发出的CPURST信号 电压正常不 这个信号要北桥供电时钟正常后才能发出的

北桥的供电和 南桥发给他的,复位和PG我都找了。就是北桥时钟。这个不好确定在哪根线上! 和信号名称!毕竟没有图纸!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老兄,换了北桥没?

板子我花钱收了。等到遇到这个桥了,再换! SIS761 少这样的,等定芯片的时候定一个!再换!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时候代换法也是个不错的方法啊。。。

换是比较简单! 做维修吗! 必须能把故障点定好了, 确定了南桥和北桥后或者是其它原因才能换,上来就换,既耽误时间,而且成本高,造成客户不修! 这板子只是做个维修经验,以后遇到,就直接找故障点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B:
好心帮你吧 还说是官话    还有复位是完全垃圾00V还是0.4或者0.4以上都会意味些什么   北桥发给CPU复位如 ...

你这孩子 太有意思了说话太有意思了 我是看到你发帖帮帮你   还什么留一手  板子没在我手里 我要查的数据你确定都查过了吗
  我只是告诉你 什么地方会引起这种现象   并没有给你绕圈子 你说话有点不地道 想帮你看到你这样回复 谁还愿意帮你  板子没在我手我知道你测量的数据是不是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这孩子 太有意思了说话太有意思了 我是看到你发帖帮帮你   还什么留一手  板子没在我手里 我要查的数据 ...

你都不给俺说测哪! 测那个数据!哪个信号!   你跟我那个哥们一样,总是来一句拿过来我看看吧! 具体情况,我测测再说!   唉    石家庄这边的人都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板子我花钱收了。等到遇到这个桥了,再换! SIS761 少这样的,等定芯片的时候定一个!再换!

收了就好,期待下次能收到此版的芯片。

网友:
U做是否虚焊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这个 好像用示波器才能 准确 测量到吧  你可以测量下相连 北桥控制电路的时钟 信号来确定

北桥控制的就是内存呗!  给说直接点! 嘻嘻

网友:
引用 网友C:
北桥控制的就是内存呗!  给说直接点! 嘻嘻

这个焊了。等再有了北桥直接换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C:
来自北桥咋了!  坏了还是咋的! 为啥坏的! 有什么条件可以证明北桥损坏!

北桥的工作条件只要满足了 就应该发出复位 。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都不给俺说测哪! 测那个数据!哪个信号!   你跟我那个哥们一样,总是来一句拿过来我看看吧! 具体情况 ...

关键人家为啥让拿过来帮你测测看啊  比如说你测量的东西数据对不对 都会影响思路的 还有测量的数据是否有遗漏  比如说告诉你测量锁相环是否正常  DMI的供电是否正常还有 时钟送过去的频率是否正常  最后说一句 你连我这个比你早出校门的师兄都不知道了

网友(点评):
抱歉 十分抱歉。 原来是师兄呀! 原谅我吧 !呵呵 一时没想起来!

网友(点评):
我这水龙头冲了龙王庙,太失敬了。

网友:
开机跑DO。一般情况是CPU-桥-BIOS.按照你的你情况、换桥。不用很明白,经验重要。换了就知道

网友:
人家有两个桥!一个南桥一个北桥,换哪一个呢!

网友:
看看cpu 的电压不就知道了吗

网友(点评):
各个电压都有了!而且在规定范围内! 就缺复位了!唉

网友:
你干的真的太生花彻底了.要向兄台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