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华硕K55DR的BIOS

楼主(2013-08-21):
从官网下载的刷上不触发,有哪位大侠能好心传一份呀,本人第一次发帖求助呀    忘记备份原来的BIOS了

网友:
----------------------- Page 1-----------------------

     ASUS 主板BIOS 识别刷写教程

很多华硕主板我们根据主板上标识型号从华硕官网下下来

的BIOS 刷进去后并不会跑码【具体原因不明】,在遇到这

种情况时我们只要根据主板上面的条形码来找到相应的
                                                              城
BIOS 刷进去就行了。下面以P4S800-X 为例来进行演示:
                                                         凤
                                           地
                                     基
                                修
                           维
                      板
                 主
            国
       中

上图主板型号为P4S800-X ,我们要找到这片主板的BIOS

并不是根据P4S800-X 来寻找,而是根据贴在IDE槽下面的

条形码来找到这片主板相对应的BIOS 文件:

----------------------- Page 2-----------------------

                                                              城
从上图中我们可以看出条形码上面的标识为:055K027-
00364-60-M8LEJ0-A02                                      凤
在这一长串数字与字母里面,60 后面的6 位字母与数字组
成的组合就是这片主板BIOS 文件的名称
                                           地
                                     基
                                修
                           维
                      板
                 主
            国
       中

上图中60 后面的的6 位标识为:M8LEJ0 ,我们只要找到这

个名字的BIOS 文件刷写进去就OK 了。

----------------------- Page 3-----------------------

华硕BIOS 文件夹:

                                                                   城
                                                              凤
搜 :M8LEJ0                                                -
                                              地
                                         基
找到相应的BIOS 文件 修
                             维
                        板
                  主
             国
       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