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们,Y460独显用不了,

楼主(2013-08-21):
朋友们,Y460独显用不了,那位朋友修过呀,请指点,在系统中有独显打了驱动。开启独显就进不了系统黑屏

网友:
我的Y480N也是,安装独立显卡驱动会黑屏,其它正常,求大神支招。

网友:
如果是换了显卡打不上驱动  可能显卡没做好,或者显卡本身有问题。没换显卡就驱动装错了

网友:
到官网下载对应的驱动,这板子之前有没升级过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