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各位师傅帮忙解决小弟板子问题!

楼主(2013-08-21):
     各位师傅,大家好,我是个维修ATM设备模块硬件的维修工,对于物理结构已经毫无压力了。但是一旦遇到板卡有故障的时候着实让我头疼,我是从一名现场维修人员做到修模块这一步的。虽然公司也没有明确要求我去修板卡。但是对于一直怀揣好奇心理的我很想学着修部分板卡件。所以现在求助各位师傅大神来帮助小弟。我一定会努力学习。
     目前有关维修主板只停留在换电容的水平,显示器也只能换换灯管的。虽然不专业,但是对ATM工作原理还是很有经验。ATM板卡中我可以通过ATM诊断软件可得知板卡中具体哪些相关位置有故障,能定义到板子接口和引脚。之后与那些相关的IC出问题我就凌乱了。想在只想求助各位大神:

下面上个线性位移传感器板子的图给师傅们看看

这玩意的作用是检测钞票的厚度。左右各一钢轮。钱从中间过的时候会让左右的小铁柱上升。从而电压值会发生变化,在电压值在正常钞票厚度的范围内是好的,过大或过小就可能是左右各2个IC坏了。我可以从设备诊断软件里将这玩意反馈的值由十六进制划为十进制来看着板子的好坏。
所以我想问的是:如果我有一模一样的板卡好坏各一个,我能否用万用表在线测坏板的哪个元器件坏?怎样去测量?

跪求各位大神师傅!

网友A:
首先你要先知道那两个ic引脚定义,但是ic最基本的就是供电,地,根据你说的原理,看这两个ic作用应该是检测电压变化,然后把这个变化发给其他控制ic处理的,或者本身这个ic就有处理功能,因为这四个ic是对称的,正常的,你两边电压对比应该就能知道是哪个ic坏了

网友:
查一下芯片功能。及外脚定义。像这类芯片应该是数字芯片。工作原理按数字逻辑来工作的。

网友:
应该是一个电压比较器的原理吧 钢轮厚度的改变导致电压的改变 比较器输出高电平 或低电平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你要先知道那两个ic引脚定义,但是ic最基本的就是供电,地,根据你说的原理,看这两个ic作用应该是检测 ...

大哥咋量呢?我重点是红字问的。能细点不?

网友:
我重点问的是红字部分,我菜鸟求各位师傅说详细点吧!

网友A:
你有一个好的一个坏的那还不好搞啊,你直接两个板子芯片上面同样的引脚测电压,正常的是多少,不一样的就是那个芯片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有一个好的一个坏的那还不好搞啊,你直接两个板子芯片上面同样的引脚测电压,正常的是多少,不一样的就是 ...

谢谢谢谢!

网友:
那么多古老的芯片?机器几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