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能达184一体打印机老卡纸

楼主(2013-08-21):
如题,连续进纸时卡纸机率约1/10,附卡在加热部分的那张纸图片,卡纸时最先的一张已出来,第二张卡在里面,进纸的一张进了一点点,其中卡住的一张发现字体偏向边缘,似乎进纸慢了些,查进纸及加热部分的两个传感器未见异常,卡纸时纸上端未达到加热部分的传感器,也未过进纸部分的传感器。请教是否为进纸轮慢了?有何解决办法?(单独印一张时不会卡)

网友:
不是进纸轮问题,我感觉定影组件可能性大一点,你最好还是把加热膜上点油

网友A:
加热膜上点油是指哪里?我把定影组件拆下来过,红色的杆子两端有两个塑料,上面有盖子上的弹簧压着,塑料和红色棍子上有油,紧挨着的另一根棍两端也有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加热膜上点油是指哪里?我把定影组件拆下来过,红色的杆子两端有两个塑料,上面有盖子上的弹簧压着,塑料 ...

在定影组件里,定影组件里有个大灯管吧,好像显示器里的灯管,一般就在那个管子的最上面那个黑色的管子,可以转动的,在那层膜里上点专用的油

网友:
柯美184,这款机器卖的挺好的,故障出的少,一般的卡纸问题需要楼主自己解决,这个说不清楚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在定影组件里,定影组件里有个大灯管吧,好像显示器里的灯管,一般就在那个管子的最上面那个黑色的管子, ...

“一般就在那个管子的最上面那个黑色的管子,在那层膜里上点专用的油”
我看到里面有个灯管,灯管是固定的,灯管外有东西旋转,是那个东西么?
”在那层膜里“具体是指?专用油是指润滑油?凡士林可以不?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就在那个管子的最上面那个黑色的管子,在那层膜里上点专用的油”
我看到里面有个灯管,灯管是固定 ...

灯管肯定是固定的,那种加热膜有的是直接在灯管上的,有的在另一个轮上,这个机器我没碰到过,你都照个照片我跟你说,凡士林我没用过,用的是加热膜专用的油,那种油是膏状的,既有润滑作用,又有导热功能,绝对不能用液体状的油

网友:
卡纸原因太多了,纸张质量不好也会卡

网友:
把定影组件  那根棍换了  滚轮胶如果2个磨损差距大的话也要换了 还要打上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