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联想 W5OO <卡LOGO>

楼主(2013-08-21):
牌子:联想 IBM
型号:W500
故障:卡LOGO 进BIOS设置很慢,进系统不用说了。
谁有修过此机器啊?
我开始以为是BIOS程序坏掉了,我刷了BIOS还是一样的。
给点经验了。

网友:
看样子要干一下南桥了啊

网友:
加焊显卡好了

网友:
加焊显卡

网友:
看看USB接口 南桥

网友:
加焊显卡试试

网友:
裸板也卡LOGO 嘛! 你先测试下,  USB 供电是否正常!   联想 USB  短路会导致卡LOGO   实在不折在换南桥! 我遇见过两个状况  第一  USB   第二  BIOS   就不知道你那个是什么问题了!光驱  硬盘  不算!

网友A:
我是裸板测试的。也卡LOGO
BIOS我刷过了,我先看下USB看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是裸板测试的。也卡LOGO
BIOS我刷过了,我先看下USB看看。

这个状况不是大问题!  仔细点!

网友:
USB接口有没短路、刷个BIOS。先排除外设有没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状况不是大问题!  仔细点!

解决了,是EXPRESS CARD操有问题。拔除就解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解决了,是EXPRESS CARD操有问题。拔除就解决了

呵呵! 当机了!

网友:
外设引起的啊。

网友C:
外设,或者不装某外设就会档LOGO,或者USB,桥,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外设,或者不装某外设就会档LOGO,或者USB,桥,BIOS

回复的好详细,高手

网友:
一般外设一起。

网友:
lz还是没有做到裸板测试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