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75少个1.8V电压

楼主(2013-08-21):
芯片是bp1zc供电5V有了EN也有3V为什么1.8V就是不出来呢

网友:
file:///C:/Documents%20and%20Settings/Administrator/Application%20Data/Tencent/Users/770272708/QQ/WinTemp/RichOle/PNRM784PPC%7DUN2KR%60OF1GPM.jpg 芯片图

网友:
谁告诉我图怎么发的

网友:
图 file:///C:/Documents%20and%20Settings/Administrator/Application%20Data/Tencent/Users/770272708/QQ/WinTemp/RichOle/PNRM784PPC%7DUN2KR%60OF1GPM.jpg

网友:
一.1.8短路或后极问题
二.芯片本身坏
三.反馈不正常导致芯片保护

网友:
后极我电杆后面断开过一样,芯片换过两个一样的问题,如果反馈不正常该怎么整

网友A:
你断开电感没用的,你没看到这个电路的反馈是在电感后面吗?断了电感就就没了反馈!最好用示波器看下电压,是压根没出来呢还是出来之后被拉低了呢

网友:
电杆没断是电杆后面+1.8VSP那里断的,悲剧没示波器怎么办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断开电感没用的,你没看到这个电路的反馈是在电感后面吗?断了电感就就没了反馈!最好用示波器看下电压 ...

示波器值得入手一个不?

网友:
不管会不会用,买一个玩玩嘛!让客户看起来你也更专业一点

网友:
示波器功能是什么,电压如果是被拉低他能测出来,我1.8V断开能拉低的就几个电容,全拆行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