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70无待机,修复后到0.73掉电

楼主(2013-08-21):
机器上电0.00按开机没有任何反应,拆机。。。。。先测试公共端有没有电压,18.5V有了,再测试了3V 5V电感结果为0V,这下爽了51125芯片爱坏,此芯片16脚为主供电,有了供电会发出3V,5V线性电压的,先测试主供电脚有18.5,再测试8,17脚都是0.3V,故障找到了,刚好手头有这个芯片跟换上次接电有了,很兴奋,触发电流一直上升,很开心突然到了0.73掉电,晕死,把内存拔掉就不掉电,不会是显卡问题吧,还要说一下这机器来的时候还亮过一次机的,这可以把BIOS排除了,0.73到了显卡部分就掉电,晕死了,,先放一放吧还有别的机器要修。。。。。。。第2天起来,拿着板再看这故障又好像是BIOS问题啊,后来发现CRT电池还在主板上,不会是要重置下程序吧,重置完毕后接上电开机傻眼了,亮机了,这是自己懒造成的,把电池拆了就不会有这种问题了,哎。。。

网友:
呵呵,学习了

Rngon -6 严禁灌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