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掉电,

楼主(2013-08-21):
开机电流正常,一开始可以开机1个小时左右自动掉电,然后在开机就直接掉电了。系统也进不去了。关机过一会又能进系统了。然后又掉电。到底什么问题?请高手指点下。

网友:
温控有问题吧

网友:
散热问题 散热问题

散热问题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散热比较多一些

网友:
散热问题啊、、、

网友:
散热和电路问题;仔细查一下。

网友:
同意楼上 散热

网友:
先装个鲁大师测试下温度

网友:
散热问题   鲁大师试机看下

网友:
拆机时是不是忘装某些东西了,散热片之类的

网友:
应该是笔记本芯片的散热问题,当笔记本散热不良的时候,芯片达到一定的温度 这时笔记本内部温控电路检测到温度过高 就会保护断电!当放置一段时间之后,温度下降 可以重新开启,但是维持不长!

网友:
散热问题了   用鲁大师测试一下

网友:
先做散热试试,不行的话刷刷BIOS。用鲁大师测测。如过电脑温度没有问题查电路图把温控段开

网友(2013-11-24):
问下楼主到后来是什么问题导致的?是散热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