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B470 进系统重启

楼主(2013-08-21):
今天客户送来一台B470的机器 ,客户描述装不进系统  反复重启。
接过机器一看 确实如此,开机过滚动条就重启。
我换成我的硬盘和内存故障一样,果断拆机,本想刷个BIOS试一下,结果看到CPU供电MOS是王八盖子!
之前有修到过B460的总是坏这东西,所以就不打算刷BIOS了,拆王八盖子。。当拆开PU4313的时候看到这个料底盘已经烧焦了
换上一个新的  装机进系统OK 此机修复
让各位见笑了

网友:
就是那金属外壳的MOS管哇??

网友:
那个管子还没有看到过,那个脚位不知道哪个是GDS

网友:
那个龟壳性能太差劲了,老是出现很多问题,我遇到就杀它先,一半以上的原因在于它。

网友:
怎么不发图片让我们见见世面

网友A:
图纸你又啊给我一份    你的头像有点像奥尼尔

网友:
CPU供电MOS是王八盖子,换好了你不拍一个图片,可惜了。换的是一样的??

网友:
这种故障一般都是供电不稳定

网友:
我拍了照片  上传总是失败呢?
说我的图片大  我看了一下没有2M啊

网友:
谢LZ,我没修过,也没看过,今天 算是看到了。。。。。

网友:
那王八壳子真的很容易坏,上次有台换了两对,都不行,严重发烫,CPU供电芯片都换了,电压正常,但开机后电流偏高,那铁壳烫得很.最后没有修复.请问楼主你这机器换铁壳前是不是待机偏高呢?可能是0.06左右吧.

网友:
铁壳和黑壳的通用不?

网友:
没看明白,盖子在哪里?

网友:
和B460一样,铁盖MOS管坏的多了,改成普通MOS就没有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纸你又啊给我一份    你的头像有点像奥尼尔

这头像  是一部电影的人物!    监狱题材电影!   搞笑片

网友(2022-08-18):
太好了  我手上正好有一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