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80,09年买的机器。不能充电是何原因??

楼主(2013-08-21):
G480机器,适配器和电池都能单独上电启动机器,可是接上适配器后,启动了无法给电池充电,电池都下降到10%了,还是无法充电。新买的电池,应该不会电池问题吧。我量了mos管,PU3801,PU4001,PU4002都能正常工作。不接电池时候,PU4002的d极(也就是5678脚)为1.6伏,接了电池就是电池电压。接了电池就剩下电池电压。所以无法充电,请教高手,应该下一步怎么测试才找到故障所在???????非常感谢

网友:
还请教一下,G480主板上的PU4004,PU4005是什么芯片,型号好像是:301s08.网上怎么查都没结果。

网友:
多修修不就知道吗

网友:
你说的对,就是希望有前辈指点一下。进步快点。

网友:
电池灯也在闪,但是就是冲不上电。怎么会没有分压给电池呢,所以冲不上电。好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