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3000G430笔记本卡在开机徽标

楼主(2013-08-21):
重装系统前是XP 没有开机卡住情况 之后重装XP Ghost都完事了重启预装4步时 第一步到第四秒就卡住了,硬盘灯不亮,开始还以Ghost镜像坏了,换了win7的镜像,Ghost完成,开始是卡在win7徽标处,后来重装好几次有一次进如系统,系统内解压安装完驱动,提示重启,重启后就卡在徽标处了,只要是卡住状态硬盘灯都不是亮着的状态,硬盘没转,用diskgenius和mhdd里检测硬盘都没坏道,是硬盘供电有问题?

网友:
卡logo查外设 如果没问题查硬盘 查硬盘供电 最后查南桥!

网友:
在重装系统前没发现卡机现象,硬盘我也完全测过没有问题,只有供电和南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