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显示器闪屏

楼主(2013-08-21):
今天收到一台AOC 显示器,型号是:201V,故障是:闪屏(一闪一闪的),加了高压板后就好了,过五个小时后就不行了!测试有12V,5V的电压,ON/OFF没有电压!请问是不是驱动板坏了,如果坏了应该怎么解决,谢谢!

网友:
像你这种情况怀疑驱动板就就通用试下就能试出来

网友:
一闪一闪五分钟,然后就正常——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