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75没有内存复位

楼主(2013-08-21):
Lenovo G475 仁宝 PAWGC_D

网友:
要接内存才有复位的,打值卡测不到

网友:
要接内存才有复位

网友A:
这个机器一般是单桥的问题,电流上到0.6左右掉到o.4

网友B:
难道是CPU不行?还是板层断线

网友:
引用 网友B:
难道是CPU不行?还是板层断线

最新发现~~~~裸板电流上到0.4几不亮···亮的话要到0.5-0.6几~~~~还有就是DDR_RST#在不亮的时候是没电压的~~亮的时候是有1.5V的~~我压了一下CPU机子能亮了~~但是有时候还是会不亮~~很郁闷~~机子好像摔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器一般是单桥的问题,电流上到0.6左右掉到o.4

电流都上不到0.6啊~~~直接0.4几就不动了~~~~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C:
给CPU 加热后测试,或者给北桥加热后测试,拿个加热后能亮,就直接BGA干她!

网友:
引用 网友C:
给CPU 加热后测试,或者给北桥加热后测试,拿个加热后能亮,就直接BGA干她!

我也是这么想的!!!所以我干了CPU应为30脚的信号时CPU出来的

网友D:
我要吐血了 0.4A CPU都没有复位就想要内存复位,你真牛。我还第一次听说找内存复位的,奇葩呀奇葩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要吐血了 0.4A CPU都没有复位就想要内存复位,你真牛。我还第一次听说找内存复位的,奇葩呀奇葩

0.4你确定没有CPU复位吗~~~但是是板载的CPU怎么测呢~~~请大神指教~~~~现在问题应该解决了~!~我把单桥干了一下~~~

网友:
多半还是那个单桥的问题 如果是摔过 很有可能芯片脱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