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修好的HPDV2000外显内不显

楼主(2013-08-21):
机型:HP DV2000
故障:开机不显示
今天接到一台HP DV2000的笔记本,开机不显示,接上外接显示器显示了。这样的故障首先考虑到屏的工作条件。

首先看下屏的供电,3D3V-S0  5V-S0  LCDVDD-S0 ,测量时发现LCDVDD-S0 这个电压没有,那就正常了,应为这个电压没有导致的屏幕不显示也没背光。那来看看这个电压是哪来的

查到这个电压是通过U55这个芯片发出的,那来看下U55的工做条件是不是满足了,IN#1这个是3.3V正常,EN这个开启信号没有那说明暂时不能确定U55有没有坏,再查LCDVDD-EN这个信号的来源

由图看以看到信号来自U59这个芯片,也就是来自显卡。现在问题找到了,加焊显卡吧。加了2次故障依旧,那就基本判断是显卡坏了,这个显卡是G86-630-A2,换上个升级631的显卡上去。测试OK了。
总结: 这个机器是显卡通病,但是接到机器不能盲目的下手。这个机器就是缺少一个LCDVDD这个电压而导致的开机不显示问题。

网友:
对我等初学者是个好教材!谢谢!

网友:
这个是个金钱的时代 冲票子把

网友A:
单纯的少这个电压只会暗屏。

网友:
兄弟啊这机还要测啊 浪费时间

网友:
嗯,有电路图一看就明白。非常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花个几分钟测试下又没什么浪费的,万一不是显卡的问题呢,我也遇到过不是显卡造成的无显示,结果干了一遍又一边  最后还不是显卡问题。花点时间节约成本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单纯的少这个电压只会暗屏。

但是我实际的故障就是没有显示,一点东西都看不到的。这个问题也有待研究

网友:
机器不多,可以这样慢慢的查,有经验的直接就干显卡啦,节省时间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