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后弹出“应用程序正在运行”

楼主(2013-08-21):
最近,楼主发现电脑开机之后,总是弹出指示器提示框,标注“应用程序正在运行”。起初没有太当回事儿,继续上网,结果发现打开网页都会弹出这个提示。虽说不是大事,但实在是影响上网的情绪,该怎么解决呢?

原因一:输入法出现问题
打开“任务管理器”,就会发现每次打开IE都会多运行一个ctfmon.exe进程,当把任务栏多出来的ctfmon.exe进程删掉的时候,在打开连接还是一样会再多出来一个ctfmon.exe进程。
解决方法:
1.打开 控制面板—区域和语言选项—语言—详细信息—高级—把兼容配置下的“将高级文字服务支持应用于所有程序”选中—重启,即可解决问题;
2.借助第三方修复工具来修复ctfmom。
原因二:系统破坏
由于木马入侵或者用户的错误操作导致系统已经破坏。
解决方法:
1.找回桌面回收站:右键桌面—个性化桌面—桌面图标—选中“回收站”;
2.找回“任务栏”语言:开始—控制版面—区域和语言选项—语言—详细信息—语言栏—选中在桌面显示语言。
楼主列出了两种原因及其解决途径,也许还有楼主不知道的方法,如果有用户知道的话欢迎补充!

(文章来源:u大师官网、u大师U盘装系统、u大师U盘启动盘制作工具)

网友:
在装个系统啊

网友A:
一般都是直接装系统

网友B:
装个系统我看直接能秒杀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都是直接装系统

可以看看解决办法的哦,不一定遇到什么难题都直接装系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装个系统我看直接能秒杀

重新装系统麻烦啊,而且电脑装系统的 次数多了也容易坏的哦。

网友(2014-01-16):
管理下启动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