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C430M装上光驱卡滚动条

楼主(2013-08-21):
联想C430M,拆掉光驱进系统正常用,所有功能都正常,装上光驱就卡在XP滚动条里,CPU换了,内存换了,硬盘也换了,谁知道什么问题回复下,谢谢!!!在此告诉大家,这机可以上T7500的U。

网友:
那你光驱换了没?还有南桥呢?

网友:
我有台方正也是把光驱里板拆了在用,坐等高手指点

网友:
怎么没人修过吗,这板时钟芯片好烫,和这个有没有关系?

网友:
时钟坏的很少,卡滚动条把外围拆了不装试试,昨天修好一天东芝也是卡死在滚动条,后来加焊南桥搞定!

网友:
搞了很就,没有动硬件,用F32分区了硬盘,用Ghost XP安装到驱动时按ESC,不装驱动,等系统装完进系统没卡住,哈哈,好了,再下驱动人生一个一个驱动去安装,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