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救,一长城小电源换电容后绿紫线先是5v马上跳变至2.7v左右

楼主(2013-08-21):
电容更换应该没问题,应该是哪部分的问题。电源不能启动。
谢谢

网友:
具体情况是这样的:通电,万用表测量紫、绿线电压5v多,然后跳变到2.7v左右。拿开表笔,然后再次测量还是这样。没有思路了

网友:
不会是你的表没电了吧

网友:
好多都是驱动管的问题

网友:
按常规检查

宇光 -4 废话,说具体操作

网友:
会不会有电容出现软故障,昨晚我就发现三个,外表看不出什么,用手左右晃动时有明显的晃动感,果然换断,负载正常了,拿下来后发现两个引脚用手都可以拽出来一大截。这种电容测容量的时候有时候测不出来,用表测也有明显的充放电过程,但我估记在实际使用中会打折扣。
另外,你测的时候黑笔接的是哪里?排线上的黑线?不妨试试板子上的地线试试,会不会是线里面有虚连呢?你说的感觉怎么好像对地虚连一样,对了,顺便看看大水泡的引脚是不是虚连。我想到哪说到哪啊,说错了别见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