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见个现象 基本没见过哈

楼主(2013-08-21):
今天接了个P43主板  现象时 前置音频 有声音 后置音频没作用  耳机插座我都换过了 还是不行 有碰到过这现象的吗 怎么修啊

又发现一个问题 插上耳机 提示耳机已拔出  难道是这个原因?

网友:
声卡芯片的问题,换一个就知道了。

网友:
那要查后置到声卡的电路了  可能是开路了 也可能是电容坏了

网友:
换换电容看下吧

网友:
查图纸跑线路,插入耳机导致电脑勿认为是拔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