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atx-300p4-pfc电源故障

楼主(2013-08-21):
故障现象是通电5VSB、PS-ON都是0V,拆开外观检测首先保险炸了,一个200V大电容鼓了,测量些电容的均压电阻无穷大,换上一个新电阻,200V高压滤波电容两个都换了。继续测量两个主开关管13009短路,没有13009用了两个13007代替,主开关管附近电路没有元件损坏,继续测量到3.3V的双肖特基二极管有一路短路,坏的型号是MBR2045CT,换了一个SR2040CT,后级滤波电容都没有鼓的。检查完毕,准备通电测试,保险管处串白炽灯泡,通电后灯泡一闪就灭,说明电路没有短路的地方,测量5VSB正常,PS-ON只有3.6V,短接绿线黑线,电源风扇旋转,各路电压都正常。接上一个硬盘后通电,硬盘电机转不起来,转一下停一下(好像硬盘快挂的那种),同时串的白炽灯跟着硬盘电机一亮一灭的。

修到这里就没有思路了,求各位达人看看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
挂上硬盘修太危险了,挂个12V40W的灯泡当负载看电源是否正常。 应该是有滤波电容不良引起负载能力差,好好查查!

网友:
坏硬盘,没问题的。我的万用表电容最大只能测量 200uf,后级的电容也只能大概测量。

网友:
拆下灯泡,恢复保险,再试

网友:
理论上要负载够大才会引起你说的情况,你可以接个保险试一下,如果不放心就加个0.5A的保险!

网友A:
是不是我接的白炽灯功率太小了,才25W

网友:
灯泡起限流作用了,拆下灯泡装个2A的保险管试应该会正常吧(硬盘作负载还没光驱大呢)

网友:
恢复保险,再试

网友:
关注下,查出什么问题说明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我接的白炽灯功率太小了,才25W

25W——太小了!典型的电源打嗝。灯泡限流了。

网友A:
多谢各位达人的解答,我换了一个1.6A的保险,现在电源可以正常运行了,接上电脑也没有问题了。现在还有两个疑问:1、PSON只有3.6V对电脑运行有没有影响。2、我已经把这个电源都回装后才想起来保险管还是1.6A的,原来的是5A的,这对电源长时运行有没有影响?如果要换保险是不是应该换个比原来小点的,毕竟主开关管已经换成比原来小的13007了

网友(点评):
你人才~~负载后就坐等炸保修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多谢各位达人的解答,我换了一个1.6A的保险,现在电源可以正常运行了,接上电脑也没有问题了。现在还有两个 ...

长城atx-300p4-pfc电源 绿线PS-ON正常就是3.6V 不一定每种电源都是5V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