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G4开机显示后马上掉电

楼主(2013-08-21):
此机是集成显卡的英特尔主板,待机电流为0.02.按开机键触发上电,然后显示,1秒马上掉电,掉后后电流为0.015,然后不能触发,此机应该触发后才出待机3  5V,触发前确实如些,可是显示掉电后测得有3  5V,刷过BIOS,换过EC ,都不行还是一样的掉电,取内存也是一样的掉电,掉电后拨电源测3  5V对地阻值明显很低只有18,可是等待一会时间阻值又会恢复正常,但是掉电后,拨电源马上再插还是可以触发再显示掉电,求助了,真没得思路了,不知道从何处查起

网友:
你这个上应该是保护了 打下各个电压的阻值和波形 温控 休眠开关  等

网友:
会不会是3V5V场馆的问题 量一下GS有没有阻值

1006523463 -10 标题不清/内容不符

网友:
3V5V后继输出有短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