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4进水不开机维修一例

楼主(2013-08-21):
现象:手机无法开机,显示屏不亮
用户反应是掉水里了。根据用户反应大致怀疑是电源管理芯片烧了。拆下电池后用电源上电,发现手机一直振动。按开机键没有反应,电流一直在17mA左右。现在怀疑就是有适短路现象了!拆下主板,上电后发现没有漏电。电源管理芯片也不发热。短接开机键后电流处于正常开机电流。这下就觉有点麻烦了,综合了一下现象发现几点:1,接上总成后,就一直振动。取下后上电量测马达一直有2.2V的电压。2,显示屏也无法点亮。
量测C68对地阻值时发现对地阻值为0.3,又根据手机进过水。所以可以确定是进水导致短路。拆掉后OK现显示部份短路已OK,但手机马达供电还是一直处于2.2V经电路分析,显示模块与马达供电模块离的很近。怀疑是因显示部份短路导致马达模块烧坏。拆电源管理后OK现显示部份短路已OK,但手机马达供电还是一直处于2.2V经电路分析,显示模块与马达供电模块离的很近。怀疑是因显示部份短路导致马达模块烧坏。拆电源管理后OK

网友A:
苹果来钱快
我们这上次一个苹果,充不进电,开不开机,我也不懂
拆开一看,电池头排线也不知道怎么掉了。
顾客一直看,插上,就好了
1分钱也没收到

网友:
看来楼主是迅维的新老师    我去早了

网友(点评):
有空来坐坐,学习一下苹果

网友:
其实这个也没办法的

网友(点评):
机子还在吧,你说的这个故障很简单的。拿过来我给你搞一搞

网友B:
呵呵   如果没有猜错的话。。。楼主是苹果新开班的老师。。。。。。。。。。。

正是在下,呵呵。大家好……

网友:
能修好有钱弄啊.呵呵

网友(点评):
找准问题了,很好修的。来钱也快

网友C:
修手机也是非常有钱滴,哈哈

网友(点评):
呵呵,有空来我教室看看

网友:
打个招呼咯,苹果医生

网友(点评):
呵呵,那就打声招呼

网友:
foxconn 高级工程师 啊。果然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呵呵   如果没有猜错的话。。。楼主是苹果新开班的老师。。。。。。。。。。。

哈哈 饼哥上课时提到过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修手机也是非常有钱滴,哈哈

哦?请问在哪里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苹果来钱快
我们这上次一个苹果,充不进电,开不开机,我也不懂
拆开一看,电池头排线也不知道怎么掉了。 ...

这个 你拆开一看心里就应当有数  要先打发客人走了!

网友:
顶级拜膜 苹果医生!!

网友:
是电源芯片吗?好像有点模糊。U48故障引起马达一直2.2V对吗?还是显示接口的电容?新老师解答下。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