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来看下南桥是否虚焊了 技嘉G41 ES2L

楼主(2013-08-21):
1 总线钟   1.35v
2 总线钟   1.34v
3  内核电压  1.34v
4  VTT电压   1.19v
5  复位   0.26v
6  主时钟  0.01-0.03v
7  主时钟   0.01-0.02v
8  PCI A12 3.3V
9 时钟 电压 1.72 V
32.768 0.64 V 0.25V
以上电压 除了内核电压是上真U测出的 其它都是假负载测出

PCI A15 B16脚 都无电压 去IO 68脚的 手里无BGA 高人来一下

网友:
只能说明电压正常

网友A:
什么故障都不说明一下?B16没有电压应该是时钟IC还没有工作!查时钟IC工作条件!

网友:
时钟IC被同行补焊过,但我看了论坛里面的贴子 PCI A15和B16无电压的情况直接 加焊南桥 就好了 他的帖子是这么 搞定的。不知道我的行不行,您的意思是时钟IC 没有工作才会出现现在的情况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故障都不说明一下?B16没有电压应该是时钟IC还没有工作!查时钟IC工作条件!

诊断卡跑FF CPU发热正常。。。。

网友:
内存电压 北桥 电压正常的 我在犹豫是拿去加焊南桥 还是更换个IO

网友:
没有时钟,就没有CPU复位,当然是不跑码的了.仔细检测一下时钟芯片的工作条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