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大板P5KL/EPU稀里糊涂维修

楼主(2013-08-21):
     上午同行送修一台主机,说是开机不显示,换过内存,换过CPU换过 换过显卡,都是不显。说有时候换条内存可以显示。二话不说,让你弟一件件拆之,上诊断卡,拆到最好还是不跑码,既然同行说该换的都换了,内我就不用换了,让小弟把主板拆出来,用我的法宝,先测CPU 上管12 下管1.2 总线供电1.2 桥供电1.2  内存电压1.8  排阻0.9 心想应该没什么问题啊。怎么还能不跑码啊。上诊断卡再试一下,跑码了,不过卡E1 卡E1  我都认为是内存不过。测内存电压,SPD都正常,还是卡E1 内我换条内存试一下,还真跑码了,就让小弟装上,小弟装上之后说还是不亮,拿诊断卡看看果不起然还是不跑码,再让小弟拆之,这次别侥幸拉一点一点修吧。先简后难,先给主板BIOS电池放电,放完电后还真跑码了,跑到2A 亮机了,这时再让小弟上之(此时没安电池)小弟试N次都可以起机,我让他把电池安上,然后奇迹又出现了,还是不跑码,再让小弟拆之,他边拆我边想,心想这问题很有可能出现在RTC电路上,这也没有图纸内跑线吧,BIOS电池座连接一个芝麻管芝麻管阻值正常,这也不用往前了,再往前肯定南桥心想南桥坏了?好吧我换,换掉南桥,跑码一次没安电池,安上电池,又不跑了,这时候静下心来想,我以前修过一个笔记本就是电池没有电然后不开机,这个有没有可能呐,内就测一下吧,还真如我所料电池电量0.22V 。正常应该3.3 买个电池换掉,让小弟反复测试,一切正常,至此这神机修复。稀里糊涂修完。在此长了个教训,要先简后难,一般都是小问题,往往被我们忽视大意。

网友:
走了好长的弯路啊,不上电池能开机.就应该测电池电压.再检测RTC电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