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触发问题。

楼主(2013-08-21):
有没有朋友遇到过不触发问题,  所有问题指向南桥,  但南桥换了就是不好。
南桥的五个条件都满足,VBAT,3VSB,RTCRST,32.768,触发开关5V
开关到IO无问题, VBAT到南桥无问题,跳帽正常,RTCRST 3.01.   RSMRST有3.2V。电池正常。3VSB正常。32.768有波形。拿师傅示波器打的。
IO工作正常,8712-A,   75有跳变,    72有跳变,    67供电正常       71无跳变,0V.
   不触发也就这些了吧。    所有问题都指向南桥。。。  换了俩个南桥还是不行,  扔在一边了。  求思路

网友:
忘了说,IO   71脚无短路。   挑起71脚焊盘照样无电压。但挑起来了71就能触发了,  这个是IO以为71得到了高电平然后拉低绿线,跳过了南桥那一步

网友:
南桥供电没有测啊?inter 的需要查VCCSUS3_3  和5V VREF   是否有供电
amd的南桥要3.3 和  1.2 v     rsmrst 需要找南桥的测试点一般不是IO过来的。

网友A:
查下主板连接电源绿线的电路

网友:
请问南桥供电在哪测?不是通电之后才有吗?还是待机就必须要有的供电?   小白新手,谅解一下。  RSMRST我是在IO的85脚测到的。  不是IO过去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下主板连接电源绿线的电路

绿线电路没有断路。    是IO没有拉低绿线

网友B:
晶振电压正常并不能说是好的啊!!!我一般不上电的先换晶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晶振电压正常并不能说是好的啊!!!我一般不上电的先换晶振

我用示波器打的波形

网友C:
好像什么条件你都测了,干脆这样,包绝对OK,把南桥拿下,直接测量南桥的焊盘,找图纸找到南桥的供电脚位,RSMRST,大部分rsmrst不是IO发来的。还有slp_s3到IO线路,IO到南桥的线路,这个些加上你前面测量那些没有问题,包可以上电,要是短路,哪短切那,包好。新手可以试试,赚钱赶时间就只能扔一边去咯

网友D:
这个IO的脚位心冷修过 现在忘了  如果都有跳变了 RSMRST也有了  就要看S3信号有电压没   如果电源绿线连接到IO上的脚位的电压没有被拉低  桥也换了   那最好拆下IO  把相关的几个脚位量一下阻值  是不是哪个线路中间开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里测量南桥的焊盘 对地 阻值  也能判断南桥好坏吧

测焊盘只能测量工作条件和线路是否有问题,不能确定南桥是否正常哦,因为南桥都拿下来了,不拿下南桥测才能确定南桥好坏,但是测试点不好找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在待机时候必须 要有的供电吧 可以在 PCI A14脚测到

就是3VSB啊,- -有的。谢谢啊。  我还说怎么那个人说的专业数据名我听不懂  是不是我漏掉了什么不知道的待机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像什么条件你都测了,干脆这样,包绝对OK,把南桥拿下,直接测量南桥的焊盘,找图纸找到南桥的供电脚位, ...

谢谢啊。这个主板不急,正好我练练技术。明天我去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一般 南桥发出的SLP信号测试点可以在IO上找到吧

这个信号可以在8712-A的71脚测到的。  从0跳到3.3一个持续的3.3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IO的脚位心冷修过 现在忘了  如果都有跳变了 RSMRST也有了  就要看S3信号有电压没   如果电源绿线连接到 ...

这个就是S3信号无电压。  8712的几个重要测试点是67脚IO的供电脚。  75  触发脚,有跳变是正常的      72是IO给南桥的一个低电平跳变,从3.3-0-3.3.  也有跳变。   下一步就应该是南桥发过来一个SPS3了,可是南桥没有发过来。所以IO得不到SPS3也不会有下一步拉低绿线的动作,  就是因为这些我才干桥的。  看样子明天要把桥拿下来好好弄一下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在待机时候必须 要有的供电吧 可以在 PCI A14脚测到

是的,可以测但是,只能测到3.3V  AMD和NV的测不到,需要在芯片上面的小电容上测得。

网友:
引用 网友F:
是的,可以测但是,只能测到3.3V  AMD和NV的测不到,需要在芯片上面的小电容上测得。

不是桥上面的电容,一般杂牌主板的有两个1117 一个产生3.3 一个产生1.2  ,挺好分辨的。有些不好分辨只能测电容了

网友:
查一下S3是否為高電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