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2J

楼主(2013-08-21):
请教各位大侠们,华硕K42J时亮时不亮,到底是什么问题呢?按照论坛里面所说,显卡做过了、EC加焊了,晶振也换过了,晶振旁边电容也都去掉了,还是时亮时不亮!有没有哪位大侠总结出了最终问题所在,分享一下啊!

网友:
告诉你个绝招,90%会好,把CMOS 电池弹片翘翘

网友:
显卡驱动官网下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焊或压下 桥试下

显卡加焊过了,按着桥也不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个跟显卡驱动有什么关系呢

我上次遇到过也是华硕的型号忘记了  有时候可以正常开机但是进到桌面黑屏           有时候开机就黑屏 我进安全模式卸载驱动重装就可以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上次遇到过也是华硕的型号忘记了  有时候可以正常开机但是进到桌面黑屏           有时候开机就黑屏 我 ...

这是两码事,K42是开机都不亮,你在论坛里搜搜看关于这个本本的帖子多的数不胜数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是两码事,K42是开机都不亮,你在论坛里搜搜看关于这个本本的帖子多的数不胜数

那你BIOS刷了没这款机器BIOS和驱动最爱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只能 刷 BIOS看下

你为啥把俺的QQ给删了

网友:
刷 BIOS看下

网友:
我上次遇到过一台时亮时不亮的加焊CPU座好的,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网友C:
终于修好了,是CPU傍边的一个大电感坏了,本想上传图片的,因为权限问题上传不了,只能写出来跟大家分享一下,看来这个本的问题多多啊!

网友D:
不亮的时候可以触发上电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亮的时候可以触发上电吗?

每次都可以触发的,电流跑到1.5多机器不亮

网友C:
图片经过修改可以上传了,可以看见用红色标注的大电感就是坏掉的,换了以后现在每次都可以正常开机了

网友:
电流有变化吗

网友:
学习了。。大家互相交流下真不错。

网友:
试试对桥加热后看看能否触发,前提是待机信号都正常,不触发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图片经过修改可以上传了,可以看见用红色标注的大电感就是坏掉的,换了以后现在每次都可以正常开机了

电感两端不相通了吗?换电感,是不是电感虚焊了啊

网友:
大电感也能有性能不好的,奇葩了这机器,有听过加焊EC,刷过BIOS,拷机好的,这次电感神奇了。

网友:
就你说所这些我就剩BIOS没刷过外,别的都干了,甚至于连EC晶振都换过了!后来在修的时候无意间碰到了这个电感发烫,直接给换了就OK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电感两端不相通了吗?换电感,是不是电感虚焊了啊

在维修的途中无意间碰触到那个电感发烫,就直接给换了机器就正常了

网友(点评):
这个电感背面的CPU 稳压IC用风枪加热 几十秒 机器就正常了 换这个不一定好哦 背面有个DJ-CL的IC 可以换来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在维修的途中无意间碰触到那个电感发烫,就直接给换了机器就正常了

会返修吧。兄弟。电感热量本来就高

网友:
这种情况还是要细心检测

网友:
这机器我怕了。有一台修了几天都没搞好。也是时亮时不亮。有时开机0.2就掉电,有时可以正常显示。

网友E(2013-09-20):
引用 网友C:
图片经过修改可以上传了,可以看见用红色标注的大电感就是坏掉的,换了以后现在每次都可以正常开机了

换了还是一样。。。。

网友F:
为啥会想到是这个大电感有问题呢? CPu供电电感有两组,你怎么知道哪组电感问题呢?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为啥会想到是这个大电感有问题呢? CPu供电电感有两组,你怎么知道哪组电感问题呢?

不知你有没有仔细看评论以及回复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换了还是一样。。。。

这个本经过大家的维修来看问题很多的,还有直接换CPU供电芯片好的,你可以试一下

网友:
前提是待机信号都正常,不触发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图片经过修改可以上传了,可以看见用红色标注的大电感就是坏掉的,换了以后现在每次都可以正常开机了

LZ太牛B了.长见识了

网友(2013-10-20):
谢谢楼主无私的奉献,这个电感换是不是直接找一个其它板的电感就行了

网友:
这个电杆是断了吗?

网友:
修了3台都是这故障,论坛上所有方法都试了,故障一样.

网友:
不错,本人新手学习了……

网友:
感谢分享 谢谢

黄鑫船 -2 严禁灌水

网友:
电容不良 有杂波 导致时亮 时不良

网友:
这种机子呀就是不好修呀

网友:
恐怕冷机后又不能亮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本经过大家的维修来看问题很多的,还有直接换CPU供电芯片好的,你可以试一下

我换过供电芯片 还是返修

网友:
这个板头痛的,我也修过,动一下就好,冷了又不行

网友:
学习了,不错,学了一招

网友:
我现在也接到这种机子,,希望换电感能好。。。。楼主,你换的CPU电感,现在没有返修吧??

网友:
我按楼主的方法也好了。。但不知道楼主那台有没有返修??楼主请短信我

wxf

网友(点评):
我这换后当时就不行了

网友:
我按楼主的方法也好了。。但不知道楼主那台有没有返修??楼主请短信我

网友:
好功夫!我碰到一台是按桥就可以亮。

网友:
怎么都没正确的答案啊、、我手上也有一台正纳闷着呢、、、、

网友:
请问楼主机器有没有返修?好像这机器没有一台修过稳定的。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read&tid=678275

网友:
仔细看一下有没有进水吧。这机器修过不少都是进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图片经过修改可以上传了,可以看见用红色标注的大电感就是坏掉的,换了以后现在每次都可以正常开机了

希望是个通病啊

网友:
会是RTC电路问题吗      等楼主答案

网友:
很有可能是RTC上线路的哪个电容坏了..

网友:
好难决的问题呀  郁闷死了

网友:
我上次有个K42JR加热CPU供电,好了

网友:
这又是个神鸡啊

网友:
用疯抢吹下CPU供电那块就显了请问大师们到底哪里接触不良呢

网友:
弄过两台,都没有搞好,反正是都试过了

网友:
  桥虚了吧呵呵,

网友:
查看下屏显电路,不要忽略小问题

网友:
吧CPU供电芯片加焊一下就好了 加分加分

网友:
当时没有判出电感坏吗?走弯路了吧。 不过还是修好了。学习了。

网友:
我遇到的换电感不行 换CPU电感旁的场管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终于修好了,是CPU傍边的一个大电感坏了,本想上传图片的,因为权限问题上传不了,只能写出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

是CPU供电的电感吗?不亮的时候应该测下各个供电才好查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按楼主的方法也好了。。但不知道楼主那台有没有返修??楼主请短信我

请问你华华硕K42J 时显时不显,换电感有没返修啊

网友:
请问楼主华硕K42J 时显时不显,换电感有没返修啊

网友H:
引用 网友I:
CPU旁边的电感换掉应该就可以   我昨天搞定了一台

请问你华硕K42J 时显时不显,换电感有没返修啊

网友:
引用 网友H:
请问你华硕K42J 时显时不显,换电感有没返修啊

没有返修、、、、

wxf

网友:
这机型故障多是时亮是不亮,应该是有人修出来了,但没有人分享。因为现在有人在论坛收这型号的板。

网友:
把CMOS 电池弹片翘翘

网友:
嗯  我的也好了

网友:
看了我发现我以前犯了很多错误

网友:
这换机不知道遇见多少了,就是1.5电流停了不跑了有桥好过,但好多机换桥都不行。有些是跑到1.4停顿一下跑到1.8 1.9不显大小写能亮。这款机肯定有通病就是没人找出来,好多贴都是没有结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