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进来指点指点做桥的经验

楼主(2013-08-21):
本人刚入行不久,只是看别人做过几次,做了5次3次桥挂了,一次做的桥短路了,,纠结,求高手指点

网友:
你好 做桥看似简单 但要用心 假如电路的问题都没有解决的话 直接做桥肯定出事 还是多查看桥周围的电路正常不正常

网友:
你得总结失败的原因,其中植珠,上助焊膏,个人熟悉BGA焊台,这三个个人感觉最关键,植株要每个珠子都下塌到芯片上,上助焊膏不能多,在板子上很薄的一层即可,BGA焊台,理想状态是在第四阶段结束,运行第五阶段升温结束,珠子已经融化,剩下的持续时间,让珠子完全融化后继续吸热升温,但也升不了多少,这样刚好达到要求的牢固度。这个还真只能参考,找适合自己的还是靠多试,你失败的原因估计是里面连珠了,和温度太高,爆掉啦,建议用好点的BGA。比如360T

网友:
这个只能多练多做才有经验的

网友:
应该是我手用力过猛,错位了一下。后来又还原,还以为没事啊。呵呵

看来以后自己多练练BGA,,不管是加焊还是直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