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号:BD1大短路(实践课)

楼主(2013-08-21):
1:先测pwm电路电感的对地值,PL20对地值为零,根据电路图拆掉PL21,再测公共点对地值正常,此路pwm有短路。
2:拆掉PL20,测电感前端对地址 134,后端为002,先修后端
3PL20后端接的元件很多,用烧机法,U9(PC8754)发烫,拆掉U9,再测对地值为560file:///C:/DOCUME~1/ADMINI~1/LOCALS~1/Temp/msohtml1/02/clip_image004.jpg
4:在确认一下,测芯片U945脚和46脚的值为零。证明U9坏,换芯片。再测对地值正常。
5:先不装PL20,装上PL20上电短路,不装PL21,接电源不短路,
说明此路PWM还有问题,继续修    PL20前端对地值134,有点低,怀疑双NPQ13
拆掉PQ13,上电不短路。测4G15V波形,再装上PQ13,上电还是短路,
说明PQ13坏,PQ13是双N管,现在找不到同型号的双管带换。考虑用两个N管试试,
6:找到两个AO4468N管,具体接法
上管的D极接PQ1312脚,上管G极接8脚。上管S接下管D极再接567
下管的S极接4脚,下管的G极接3file:///C:/DOCUME~1/ADMINI~1/LOCALS~1/Temp/msohtml1/02/clip_image008.jpgfile:///C:/DOCUME~1/ADMINI~1/LOCALS~1/Temp/msohtml1/02/clip_image009.jpg
主板上有位置,正好放下,改完后上电不短了,再装上PL20,上电不短路,待机0.01.
7:查图纸CN3接口的1脚是开关脚,短接,上电到0.23.,没装CPU.正常,不掉电。结束,file:///C:/DOCUME~1/ADMINI~1/LOCALS~1/Temp/msohtml1/02/clip_image011.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