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5110进水

楼主(2013-08-21):
收到一个N5110进水的机子   清完水  短路   3V5V供电IC进水了   吹掉3V5V供电IC 还是短   测了一下 5V上管穿了   我朋友也是干维修的,直接说换板。。  我打算试试,测到3代USB供电的MOS管坏,1.5V供电IC坏,CPU供电IC坏。。。。一个订了2个,换上,测好没有短路了,一通电,1.5V的上官穿了,我都无语了。。换上,GFXCORE集成核心显卡的供电不出,CPU供电都出了, (注:GFXCORE集成核心显卡的供电不出,我在G470进水的机子也是不出,插插内存就出电压了!是不是一个不能说的秘密啊)我插了插内存还真出了,不过是0.45V。。。。  说说上电 0.015———0.500———0.700-————0.600慢慢的到0.700(没有屏没有小板)所有电压都出来了,但GFXCORE集成核心显卡的供电只有0.45V!问题来了:HM67的桥是否坏了!

网友:
不插CPU试下,如果0.9v就说明桥没问题,该查GFXCORE外围电路,重点是反馈电路

网友A:
回复晚了,你的电流是亮机的电流,此板外接可以亮的,核显GFXCORE 0.45 v 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回复晚了,你的电流是亮机的电流,此板外接可以亮的,核显GFXCORE 0.45 v 正常,

我试了 内 外都不显 感觉是不过显卡  BIOS刷了  CPU换了  电压全出来了,信号也都出来了,我就闷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