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PHILIP170S6电源部分的维修心得

楼主(2013-08-21):
昨天接一客户显示器器,无输出.拆机检测,场效应管K3562击穿损,3A保险丝断.用网上论坛上介绍的K1507代换后,换上好的保险,用60W灯炮串联接入220V,通电检测,300V直流正常,测功率管G极0V,D极300V,S极0V,说明电源芯片没起振,芯片型号为:DAP02ALSZ.从论坛上查到与SG6841通用.找来框图,对照着检测,发现输入端有3脚,7脚有10.7V正常,输出脚为0V.再测输出脚8脚对地为16Ω明显偏小,开始以为是芯片在功率击穿时损坏.订来同型号芯片,换上去,后通电,电压还是一样,测输出端7脚对地电阻一样才16Ω.说明问题不在芯片,将芯片拆下后,测量芯片接地脚1脚与8脚并不短路,此时板上8脚对地电阻也正常了.为何焊在板上后,输出脚对地会出现短路呢?说明最有可能是通芯片的其他引脚尤其电流其测脚对地出现短路.于题回过头去测功率管的S极与地相关的元件,发现其中有一个小电阻一般0.51Ω并上一个5.1V的稳压管,因为电流检测电阻小,在第一次检测时,并没有怀凝此稳压管损坏.第二次回来,难道是这个稳压二极管损坏了,于是将此二极管一脚从板上拆下,测试果然是击穿短路,换上一个好的5.1V稳压二极管后,将芯片焊上,再测输出脚8脚对地阻值在1K9左右,正常.再次通电,输出的12V,5V全部正常.说明芯片工作正常.到此检修完成.
  总结:击穿开关管的电路,除了要检测功率管,还要注意外围元件是否因管击穿损坏.此例中的稳压极管的设置就是为了保护电源芯片不会因功率管击穿而引入的高压所损坏.起到了牺牲小元件来保全主要的元件.在有维修中也可以借鉴过来,改良电源电路用,以免一烧管即损坏芯片现象.

网友:
楼主真是好心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