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昭阳E680不引导,求解???

楼主(2013-08-21):
接一联想昭阳E680机器,只有光驱能引导,除此之外硬盘,U盘,移动硬盘什么都可以识别到但就是不引导!BIOS 已经刷过,南桥也已更换过,但涛声依旧!请同行的高手指点一二,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
希望大家能顶起哈!!!

网友:
不引导故障缺干了BIOS,硬盘,南桥!!!!故障都被扩大了吧,一开始就应该换了硬盘后还不识别就查硬盘接口电路问题,还有如果U盘也不读才干桥,现在觉得桥的问题还是比较大的可能

网友:
我已经说了:硬盘、U盘、移动硬盘都能识别但就是不引导!所以才刷BIOS和换了南桥!!

网友:
奇怪的就是光驱能引导!真头痛!不知道怎么修了,没思路了!!

网友:
前辈们!高手们!快来帮小弟指点一下嘛!!!

网友:
热心人在哪里??

网友:
真没人知道怎么修了吗?、

网友:
石沉大海哇??

网友A:
无法帮你。帮你顶一下。期待其他见过同故障的解答。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无法帮你。帮你顶一下。期待其他见过同故障的解答。

谢谢饼哥!!有其它什么建议或维修思路吗?、

网友B:
这个不引导是要干南桥吗 ?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引导是要干南桥吗 ?

就是不知道所以请教各位大侠 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