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CQ40开机CPU风扇转下就停

楼主(2013-08-21):
如标题,拆开主板后插电发现CPU风扇转几秒后就停了,请问应该是哪方面的问题

网友A:
说清楚点好把。机器是不是显示的。不显示电流又是多少。转不转借口电压都有没。这样问。谁回答你

网友:
这个是电脑的问题,你修吧!

网友:
电流跑多少?有没有灯闪现象?说清楚点,不是专业搞维修的还是别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清楚点好把。机器是不是显示的。不显示电流又是多少。转不转借口电压都有没。这样问。谁回答你

cpu工作,硬盘不工作,不亮,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清楚点好把。机器是不是显示的。不显示电流又是多少。转不转借口电压都有没。这样问。谁回答你

cpu工作,风扇也正常,转一会停下后过会继续转,硬盘不工作,不亮,谢谢

网友:
那不亮我建议你就按照不亮的修。先不要去管这里。按照时序来

网友B:
这机器问题很多的,楼主说的这个故障其实不是真确的,你没有观察好,这机器只要能够触发,后面有问题的话会以健脾和无线网卡指示灯闪烁告诉您是哪里出了问题,建议楼主先观察闪几次,一半这个机器我都是插拔内存或者加焊北桥就修复了,记住,这机器显卡不容易坏,别轻易的干。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机器问题很多的,楼主说的这个故障其实不是真确的,你没有观察好,这机器只要能够触发,后面有问题的话会 ...

左边有灯闪烁,会是什么问题,硬盘没工作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左边有灯闪烁,会是什么问题,硬盘没工作

那你看看开机闪几次?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你看看开机闪几次?

哦,我今天晚上回去看看,现在在外面装监控,看过在像你讨教,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那你看看开机闪几次?

你好 我的闪一下停了再闪一下 请问是CPU的问题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好 我的闪一下停了再闪一下 请问是CPU的问题吗

多久闪一次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多久闪一次

开机后五秒左右开始闪,中间隔一两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