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关于CPU电源IC--RT8802A的更换

楼主(2013-08-21):
请教各位大神,我有一个板子CPU没有核心电压,上管D级有12V,G级没有电压。IC是RT8802A GQV BJ223,请问我想更换电源IC的话,必须要用RT8802A GQV BJ223吗?用其它的RT8802A可不可以?顺便再请教下这个板子有没有可能是其它地方的问题,IC的1脚和12脚在1.2V--1.3V,第31脚为5V。

网友:
是RT8802A就可以了,尾号不用管的,VRON开启信号正常吗?

网友A:
查RT8802A的31脚是否5V ,32--39脚中只要电压有不相同即可,12脚有电压即可 这三个条件看有没有,有的话没输出,还不一定是芯片坏,但是可以更换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查RT8802A的31脚是否5V ,32--39脚中只要电压有不相同即可,12脚有电压即可 这三个条件看有没有,有的话没输 ...

大神,您是说那三个条件有的话是没有输出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大神,您是说那三个条件有的话是没有输出吗?

三个条件都有,芯片一定会工作,不工作就是芯片挂了,但是芯片工作的同时,会有反馈,要是反馈有问题,也会一工作就自动保护,停掉。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三个条件都有,芯片一定会工作,不工作就是芯片挂了,但是芯片工作的同时,会有反馈,要是反馈有问题,也 ...

好复杂啊大神,您能简单点的告诉我,那三个条个有了以后究竟是算好的还是不好的吗?

网友A:
已经很简单的描述啦,这个芯片要有这三个条件才会工作,如果三个条件都有,你就换芯片试试,如果三个条件不满足,就不用换芯片先,先查这三个条件。

网友C:
8802不是经常还会挂一个驱动小IC吗   MOS直接连在小IC上面的  不知你的板子是不是有  这个IC还比较好修  一般只要是IC换过  然后确定MOS没问题  再量旁边的一些保险电阻没问题   EN也有的话   应该就没什么问题了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已经很简单的描述啦,这个芯片要有这三个条件才会工作,如果三个条件都有,你就换芯片试试,如果三个条件 ...

哦,原来您的意思是说让我先确定下IC的外部条件是否正常啊,懂了懂了。谢谢大神。

网友:
引用 网友C:
8802不是经常还会挂一个驱动小IC吗   MOS直接连在小IC上面的  不知你的板子是不是有  这个IC还比较好修  一 ...

大神说的是BD-BH K13这个小芯片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哦,原来您的意思是说让我先确定下IC的外部条件是否正常啊,懂了懂了。谢谢大神。

是的,如果三个条件有,你能确定MOS管是好的话,把RT8802A和他控制的几个驱动芯片一起换掉,8802一般都是搭配RT9603A,换了基本就好了,换了不好,就是反馈电路出了问题。反馈电路损坏几率不是很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的,如果三个条件有,你能确定MOS管是好的话,把RT8802A和他控制的几个驱动芯片一起换掉,8802一般都是 ...

大神,求教那个拖着的IC芯片是不是指的就是RT8802A和上管之间的一个长的比它小一点的IC芯片,周围也是有贴片电阻电容,只不过没有RT8802A多?

网友:
修好了吗,我这块主板和故障和你的一样?

网友:
可能是通病吧,怎么修好的能分享吗?